求助B460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4-05-17):
故障:开机不触发                                                                                                    版号:LA46 DIS MB 09911-1M                                                                                                    首先待机0.01  3.3,5V都正常     但ACIN是低电平,按开关到EC有高低跳但EC给南桥的信号就只有3.3V按开关不跳变 EC换了3个。BIOS换了N 个了都是不行。但如果给 PM_PWRBTN#一个低电平就能触发量了一下各组电压除了  +VGFXCORE_PWR少了这组电压外另外各个电压都正常电流跑到1.33不动了。按上电时序看按开关给EC 后 EC就发给南桥一个PM_PWRBTN#的信号应该有高低跳才对但就是只有高电平就是不跳,小弟没思路了向各位师傅求解。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点思路啊

网友:
老师傅都哪里去了。难道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我的是 EC 第4脚短路,也是待机0.01,3V,5V正常,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