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小修昂达A69T不跑马一例

楼主(2014-05-17):
菜鸟维修,新手可借鉴,老鸟可绕道。
主板维修学了半天,一直没有练手机会,昨天得到练手板一块:昂达A69T,故障不明;赶紧借了一个CPU,一根内存条,准备开搞!
首先用万用表打ATX电源槽对地阻值,各项供电对地正常,插上CPU通电,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等长亮。
测内存电压1.8正常,CPU电压0V,不正常。测CPU供电上管电压,12V,控制极0V,CPU座下方有一个MOS管,D极1.8V,控制极2.5V,S极0V,感觉不正常。断电测该MOS管S极对地短路。给该点加1A电流,手摸附近没发烫的地方,甚至都是冰的。思绪有点乱了。
拆下CPU,再测该MOS管,居然不短了!汗,原来借来这个CPU是坏的,赶紧换一个CPU再测,跑马!!
但是郁闷的是卡C1不动了,查内存1.8v,0.9v,3.3v,时钟都正常,摸着CPU烫手,想想还是先关会机。
再开机,不跑码了!经测试,有时候跑马,有时候不跑马,不跑马时有frame信号,估计是BIOS问题。
拆下BIOS芯片,在网上找了个        BIOS刷上,也不跑马,赶紧把BIOS刷回来。出现问题了,写不上。原来是BIOS芯片有问题,另找了个BIOS芯片刷上,经多次测试,不再出现不跑马了。
再换了根内存条,亮机了!!维修结束!原来借来的CPU和内存条都是坏的啊!真坑啊!害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坑爹啊你,CPU和内存都是借的有问题,等下容易误判的。。。。。。。

网友:
我估计这板子本来是好的-.-

真的..

网友:
你有这一次经验,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东西不靠谱,多走冤枉路!

网友:
BIOS芯片没这么容易坏吧!一年半里没遇到过呀

网友:
程序坏了到是家常便饭的

网友:
上CPU后 CPU供电电感阻值都会拉低的,只有不是O欧都正常。

网友:
学习学习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

网友:
同意,估计板子本来就是好的。

网友:
我去!!!!这也可以?跟哪个借的,不能放过他

网友:
是不是人家怕你给弄坏了,故意借你坏的呀?

网友:
借给你的人知道是坏的吗?

网友:
以后最好要有一个信任的cpu和内存条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