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本(X201E)开机掉电

楼主(2014-05-17):
型号:华硕 X201E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跑0.7A掉电,时间大约3-5秒钟.掉电时待机电流为0.06A。
分析:一般开机掉电分为三种情况:
1 主板存在短路性故障
2 某相工作电压不正常导致
3 主板电源芯片虚焊或者是BGA封装的桥或显卡虚焊
1 先测量主板上各路工作电压没发现短路现象
2 上电之后在断电之前按时序测量主板上各路工作电压均有正常产生
3 用风枪对北桥南桥等大芯片进行加热待芯片还有余热时上电,对北桥进行加热,上电看可调电源电流跑过0.7A了看来是桥虚焊了,重做北桥.OK

网友:
掉电的疑难杂症也很多,楼主可以再总结详细点

网友:
为什么不等芯片冷却了再通电测试? 再加焊北桥是带电加热的?

网友:
可以压一下北桥么,万一加热坏了,掉电修好了桥又坏了,多纠结

网友:
掉电很难修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啊。。好

网友:
能显示过一段时间在掉电真心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碰到大问题了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掉电的机器,G460E的开机LOGO掉电,EC旁边有一点点发霉的痕迹,等待高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