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机器进水的维修

楼主(2014-05-17):
故障:主板进水 不开机
  进入正题 进水的机器  于是拆开笔记本拿出主板目测主板右下角一片进水的腐蚀,于是用洗板水清理干净之后,静态打公共点的对地组织3V5V  南桥北桥内存CPU的对地组织 没有发现短路在静态下没有发现问题也没有短路的现象于是进入下一步维修
  然后动态测量 插入可调待机电流0.01,然后自动触发0.15之后掉电,根据这个0.15A的电流可以判断 要不是后边有短路要不就是电压没有产生,刚才上部已经测量了各大供电并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情况,这说明是电压没有产生,如果在瞬间上电的情况 用示波器测量每个电压 发现+V5S电压和+V3S电压没有  查图而之+V5S是由+V5A经过Q40转换过来的   而+3VS是由+3VA经过Q41转换过来的如图

继续测量Q41的1256脚+V3A 和Q40的1256脚的+V5A已经正常产生,于是测量Q40和Q41的3脚也就是控制 发现为0V  (Q40和Q41是N沟道MOS管 需要高电平才能正常导通)所以查到问题了说明控制信号不对,如图看Q40此控制信号为GATE_5S,而Q41的此控制信号为GATE_3S,继续查这这个信号GATE_3S和GATE_5S是由哪过来的 如图 要想使GATE-3S和GATE-5S为高电平,必须要满足Q43导通 Q53截止。
继续看图分析

Q43的导通截止是由Q54来控制的,及Q53的导通截止是由Q52来控制的,而Q52和Q54的控制是由SLP_S3_3R来控制的
  好了那知道是怎么来控制的那咱们分析一下,刚才说要想使GATE-3S GATE_5S为高 必须Q43导通和Q53要截止 ,继续Q43是PNP三极管及控制要为低电平导通实测Q43的B极为2.7V,说明Q43能正常导通  然后继续分析Q53是N沟道MOS管 及Q53的1脚要为低电平才能截止 实际测量Q53的1脚为电平 Q53截止逻辑正常  那为什么逻辑都正常不出GATE_3S和GATE_5S不出呢,然后继续分析Q43已经正常导通了 Q53截止了为啥不出呢 ,然后继续测量Q43的2脚为0V这肯定不对  于是测量R781的1脚有19V 测量R781的2脚没有电压 这说明这个电阻问题(拆开机器之前 进水位置正好在这位置)于是断电测量R781的组织发现已经达到了10M了说明电阻损坏,于是在料板上拆下一个2.7K的电阻 更换上 冷却后插可调电源电流刷刷的0.8了电流上扬3次屏幕 HP  logo出来了。
   故障原因就是R781的电阻进水腐蚀电阻组织增大引起电流0.15掉电

网友:
修到这种进水机器真是运气好啊,楼主别忘了烤烤。

网友:
我这边一般进水机器都是先放烤箱烤烤

网友:
分析到位,各电感没路从而进一步推断是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维修的思路也不错。

网友A:
最好注明机型、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注明机型、板号

哦,好的,多谢提醒。

网友:
楼主 对电路比我熟习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