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人求问一块症状很奇怪的主板

楼主(2014-05-17):
主板是映泰 TP43 COMBO,板子是有DDR2和DDR3的2种插槽,CPU:E5200,上电测试后发现DDR2 667能点亮开机。DDR2 800 和DDR3 1600 都不过内存 档D4 D5或 E1。内存供电都正常。但是时钟我用示波器都检测不到时钟(DDR2和DDR3都检测不到时钟频率,只能用万用表测量时钟电压:DDR2667 0.9v DDR2800 0.8V DDR31600 0.7v),难道是我方法错误?求老鸟解惑,下面附上此板图纸,一起分享,求高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刷BIOS和换CPU,这种怪胎板是不是两个BIOS的?

网友:
先刷下bios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和换CPU,这种怪胎板是不是两个BIOS的?

bios刷了,cpu只有 E5200,只有1个BIOS

网友:
一般一这样的状况都是BIOS问题  映泰的P43主板的BIOS是最愿意损坏的  个人感觉CPU不能坏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刚刚换了3个BIOS刷,其中有2个能刷完后能点亮DDR2 800 DDR2 667 ,但是DDR31600怎么都点不亮,难道是频率太高? 兼容太差了?

网友:
刚刚又弄了根1333插上去试了,发现也能亮,只有1600的不行,那就是不支持1600?

网友:
据说阿林老师是泉州人

网友:
你得去看看这个主板支持不支持1600..  有很多G41的主板还不支持单面条子呢

网友:
插800不行,可能是不兼容吧;插1600不行,那是因为主板支持不了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
插800不行,可能是不兼容;插1600不行,是因为不支持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