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改电视后怎样加入开机文字(比方说是开机显示“三 ...
液晶屏改电视后怎样加入开机文字(比方说是开机显示“三星”字体)

楼主(2014-05-17):
装了几台19寸的小液晶电视,想在开机时显示某某牌子字样,不知道该怎么做,用什么工具?大师们分享一下,可以的话加上教程更好,在此先谢过了!更高一级的就是改开机画面,都想学着玩玩,板子是V29板
三星

网友:
想山寨吗,这个一般做不到,,,

网友:
不知道怎摸高。有些程序还加了买驱动板的广告做logo,挺好的,但不知怎么改,我想用我的维修广告做开机logo

网友:
就像主板BIOS开机界面一样,那MCU程序自带图片的,要修改程序,这个属于软件范围,具体你的编程器是什么样的,看看编程器是否支持编辑那个MCU程序

网友:
是改开机LOGO 吧 ! 这个网上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