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立信S18 7寸平板 不开机,不充电维修(发错了板块,希望版主移动到平板维修区)

楼主(2014-05-17):
今天一早,客户就拿来一台索立信S18 平板电脑,说是不能开机了,我接可调 ,发现电流为0,然后告诉他要拆开检验,需要时间,留下打电话吧,客户留机和电话做人,他走后拆开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异常,看图:测得电池电压只有3V左右,低于标称3.7V

看背面:也正常

网友:
然后,测量接口到管理芯片AXP209电压,发现AXP209 33 32 脚无输入电压,下面是其PDF资料图:

网友:
这就怪了,为什么输入端会没有电压呢,仔细查线路,发现ACIN电压输入端的保护二极管已经击穿了,拆后换上, 然后跑线路,发现是线路断了,飞线后,重新接电源,还是不能开机,但是电流有0.7了,并且逐步增加:

网友:
赶快断电,手摸AXP209芯片发烫,估计他OVER了,重新换芯片后,没有敢接电源,先测了一下,充电口到AXP209 32 33脚已经通了,对地组织也正常,
对地阻止为655,
于是上电开机,这下电流是0.7左右,但是已经亮机了,但是只是来回开机显示一下图标,电流也不断从0-0.2 0.7 跳变,想了一下,是因为电池没有电的原因,就这样扔了10分钟,
再测电池电压,3.7V了,再开机 ,亮机了,

网友:
再上几张开机时 内部各个电感电压实测图片:(各位同学支持一下小第,给点分吧,反正不扣你们的分)

网友:
楼主哪里找的电源啊,我在淘宝上都买不到这个电源芯片,,,,这机中国电信送了,好多都坏电源。

淘宝一大堆,3 4 元一个

网友:
刚才我查了下,现在很多了,我去年老是找不到都叫客户拿走了。

网友:
最后给客户报价,70元维修,内部芯片烧了。我怀疑他用高电压烧的,因为二极管也击穿了,连铜箔也烧断了,再三追问下,他说原来在其他地方配了个2.5*0.7的转接头,直接插在他笔记本电源上面了被他孩子,冒烟了,然后就这样了,然后插上他的平板充电器也不行了,我说好好,你一块拿来,我给您配个原装台湾充电器,
拿来后发现是个垃圾充电器已经烧毁,正好手头有出口小日本的 台湾原产光宝5V  3.3A大功率中型电源,6元多成本,只带个平板太浪费了,就给他改了个USB口,就可以同时插3个设备了,告诉他3个平板都同时没问题,而且是好东西,他很高兴,顺便送了他一个鼠标垫,电源收费30 ,一共收了100 ,5V 3.3A中型电源 加芯片成本10元。利润90 够半月房租了.

网友:
够半月房租了 楼主在哪里做的啊 。不过楼主修平板确实厉害

过奖,俺在乡镇,所以便宜房租!

网友:
我去.真是黎明的曙光啊..就这种送的平板.来我这儿好多来修的.我修出来的真没几个,一个是顾客说是送的.也给不上价.另一方面没图没真像.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手.接口没电还好说.如果有电.往下走就完全迷糊了.根本就不知道正常电感应该是多少V.流程是什么..芯片都是什么.这回算是有点点明白了..感谢楼主的曙光..希望多一些平板维修的贴子.我这偏远山区.就指望着论坛上看一些经验来增长知识了.

恩 肯定的,以后有资料共享!

网友:
平板看到要换芯片的我就没弄了。。你那个充电器台湾原产光宝5V  3.3A哪里拿的,那么便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5552-1-1.html 是表哥在台湾弄来的,还行,小日本的, 没有关税 所以便宜

网友:
我修的也是这被芯片烧了

网友:
这个是那个改好图片:
我并联了2个USB口,也可以并联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