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没有信号怎么办?

楼主(2014-05-17):
家里的机顶盒提示没信号,一个台都没有,不让搜台,怎么办?

网友:
1、机顶盒没信号最首先的解决方法就是检查电源、插头问题,看是不是松落等,如果是从新插好就可以了。

  2、如果电视屏幕出现机顶盒的启动图像并随后提示“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证明你的机顶盒与电视机之间的音视频线(红、黄、白色)连接基本没问题,但电视射频输入信号线(注意:不是指红黄白那三根)没有接到机顶盒RF输入端口上,或者电视射频输入信号线没有和墙壁上的终端盒连接,再或者在你室内有其他断路的地方。

  3、如果电视屏幕没有出现机顶盒的启动图像,随后又仅仅是蓝屏并没有任何文字提示的话,那就是你电视机的频道设置出现了问题,请用电视机的遥控器按信源键或AV/TV键,将电视机从模拟电视频道转换至视频频道即可。

  4、如果接线等都没存在异常问题,那就有可能是有线电视网络损坏,或者机顶盒损坏了,这两种自己都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通过联系专业人员保修了。

  机顶盒没信号怎么办? 相信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吧,机顶盒没信号的时候记得要先去检查是不是线路问题或者设置问题,要是都没问题基本就是电视网络问题等了,这就是自己解决不了的啦。

网友:
网上百度的,我也看过了 谢谢

网友:
就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