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断网问题求答案

楼主(2014-05-17):
调了个路由 间隔一两天会断一次  这是什么问题 路由是腾达的

网友:
重刷写路由固件

网友A:
应该是路由器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路由器问题,换个试试

换过了 两到三天会断网一次

网友:
有那么严重吗

网友:
给网络运营商打电话呗 有可能是线路问题啊!! 不一定就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B:
太常见的毛病了,也是特麻烦的毛病

网友:
是不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常见的毛病了,也是特麻烦的毛病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如果是拨号上网的用户 48小时掉线一次是正常的,

因为 ISP 要释放 IP 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