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能PING通但不能上网的办法

楼主(2014-05-17):
netsh winsock reset
然后CMD里显示 成功重置winsock目录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A:
原理就是这么简单,网上找的文章可以给你说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就是这么简单,网上找的文章可以给你说一堆。

如果我pING 不通对方 那我是在本机运行还是在对方运行呢

网友:
我都挺懒平常都用360安全卫士里面弄

网友:
我习惯是禁用网卡再启用。

网友(2014-06-17):
跟着分享一个重置Tcp/ip的:
netsh
int
ip
reset c:\tcpip.txt

网友(2014-11-18):
ping不通  有时候是网线的问题,用测试仪测试正常的,插上去就不正常,而且还能正常上网!就是ping不通路由。你说其不奇怪

网友B:
这个命令好像是IP重置命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命令好像是IP重置命令

是的,重置后就可以联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重置后就可以联网了。

这个命令有时也未必吧

网友:
好的,我就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