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60白屏

楼主(2014-05-17):
一台联想L2060的液晶,收到的时候是点不亮。
拆开看到高压板接灯管线的地方烧焦了,拆开内屏,屏角的灯管焊点处也烧了。
换上灯管后,开机白屏有彩色的竖条。
手里没有通用驱动板排查,不知道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坏了。

看来以后得买个点屏器了。

网友A:
可能是屏线 你把线插一下 肯可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线 你把线插一下 肯可能就好了

晕。屏线插拨好多遍了。。

网友:
那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确定你拆屏的时候没有伤到屏?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屏坏了..是不是AU 20寸的薄屏啊

网友:
基本上也是屏挂了,刷个数据先

网友:
点屏是必须的,忙活半天,屏有问题,蛋疼不,查下屏数字电路,这种故障并非一定没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屏线插拨好多遍了。。

你把屏线 拿橡皮 好好檫下

网友:
要不换下屏

网友:
用酒精洗洗屏线接口,或者用刀片刮一下接口金手指,不行就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还一样的话就要修屏电路了,或者换屏了

网友:
驱动板,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 屏板 查一下 电压

网友:
屏供电 有木有

网友:
没板点屏没搞头。你都确定不了故障位置。。

网友:
我看像屏坏

网友:
要不是纯白的话  就是屏坏了  修了无数个经验

网友:
屏坏多数了。

网友C:
拆的时候 一定是不小心  弄到逻辑板和面板间的软排线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频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真的很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的时候 一定是不小心  弄到逻辑板和面板间的软排线了

以前有弄坏过软排线,但只是局部问题啊,弄掉的那一公分宽左右的排线,对应的地方有一条竖灰线,其它地方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
这个不是白屏。基本上肯定是屏坏了。或者屏上的主芯片挂了。

网友(2014-06-19):
很大可能性是你拆屏拆坏了

网友:
先用通用版点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