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独桥 独显 不停的复位

楼主(2014-05-17):
供电都到了 测内存SPD 无波 LPC_FRAME# 有3.33V电压无波
PLT_RST# 3.33V-1.6V的来回的跳
测了下UMI# 无波 有电压0.5V

外设已经拆完  声卡  网卡 PC卡 复位一时正常的3.3V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加焊下 桥 桥发出的复位不正确

网友:
用风枪吹吹北桥,换换CPU 什么的

网友A:
用风枪吹下桥,保证楼主爽爆了,

网友B:
查了EC的条件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下桥,保证楼主爽爆了,

桥我是新换的  换与不换 一个样子
外设设备   声卡 网卡PC卡 EDID 芯片都已经拆除  独立显卡 也拆了
之前是5V短  以上是我知道的PCI 设备   还有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EC的条件不?

EC 断开EC的复位 791L的7脚 PLT-RST  依然在 跳   静态PLT_RST 对地 600多
这个机器 之前是5V——S5 微短      CPU 供电  显卡供电  内存供电都短 换了之后 正常 对地39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桥我是新换的  换与不换 一个样子
外设设备   声卡 网卡PC卡 EDID 芯片都已经拆除  独立显卡 也拆了
之 ...

是5V出来就短路,还是出来后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5V出来就短路,还是出来后短路。

之前是5V后继短  现在正常了 就是不停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