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1948显示器驱动板的ST场管D6NF10代换

楼主(2014-05-17):
求ST场管D6NF10代换和资料
百度了一圈居然没有找到,这个管子用什么代换呢?
谢谢相助!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代换一个 或者同一个位置的都可以

网友:
开关管,任意开关电源上拆一颗即可。

网友:
随便一个电源开关管就行,液晶上的都通用

网友:
谢谢相助,
换了两个还是烧了,旁边的IC发现了个很小的针眼般的爆孔!
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