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屏幕亮一下

楼主(2014-05-17):
接到一个机器ibm t43,开机亮一下暗屏,高压条换了两条 拔掉屏线开机屏一直白屏说明灯管好的吧 接上屏线亮一下就黑新手不知道怎么测了求大神给点思路吧
灯管拆出来可以点亮一直亮,装进去亮一下就灭屏一直插在上面 灯管是插着屏然后在接在高压板测得一直亮没思路了

网友A:
看看 高压条开启电压 和供电电压够不

网友B:
那就换个屏线试试呀。

网友C:
高压的供电,信号都有吗,个人觉得是主板问题,或屏线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高压条开启电压 和供电电压够不

供电16v  开启2.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屏线试试呀。

没有替换啊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的供电,信号都有吗,个人觉得是主板问题,或屏线是否断线

主板哪地方能引起这个问题啊 ?能帮吗看看吗在线等

网友:
高压板供电现在有吗,如果有了在查信号3.3V,  信号没有就从屏供电飞线就可以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是不是开机LOGO亮一下就暗屏了?  灯管两边接头检查一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网友:
先看电流跳变正常没,跑码正常么,用抓波大法确定开机了没,波波正常,应该就是屏显的条件了。

网友:
发现问题灯管拆出来可以一直亮,放在里面就不亮两端重新焊过 怎么会这样那?感觉不会再爱了.....

网友:
给高压板飞根供电线

网友:
修好了 高压灯管都换了灯管老化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