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0,PS229电源保护,求解

楼主(2014-05-17):
一电源,芯片由CM6800和PS229构成,空载正常,一带负载就保护,无输出。
上面所有的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忘记说了,除了400V电容未换,其他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
对了,还有另一个芯片是8脚WT7518D。

网友:
查5V 12V输出整流管有没开路。

网友:
刚拆下来测了,所有输出整流管都没问题

网友:
真邪劲,折腾我两三天了,能查的都查了,空载380V,12V,5V,3.3什么都正常,各路带5A以内的负载也没问题,负载电流再大点就保护停机了

网友(点评):
查电流取样电路是否有问题,主要是取样电阻

网友:
空载380V指什么地方的电压,如是PFC的电压就低了。

网友A:
+5VSB在待机,负载情况下测量有没有问题?
大电容有没有问题?
WT7518D周边电路有没有问题?
要不就是WT7518D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在待机,负载情况下测量有没有问题?
大电容有没有问题?
WT7518D周边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确定更换了控制ic附近的50v 22uf,10uf?

网友:
还没弄好,客户不修了,郁闷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这个得预研,要不然客户等不及

网友(2016-06-02):
带载380V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