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3.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5-17):
华硕k43sv 3.0不触发 待机0.023 刷过二个都是以前备份好的bios
3V 5V待机正常
EC

26脚供电有3v
14脚复位3.3V
56脚PM_PWRBTN# 2.8V无跳变
17脚LID_SW# 3.3V
125脚PWR_SW# 有高低高跳变
120脚AC_IN_OC# 0V
67脚SUS_PWRGD 3.3V

Bios 第1脚0V(阻值正常) 2.3.7.8=3V 5.6=1.2V

没思路——求助大侠。,
参考图纸k42jr 2.0

网友:
时钟有吗?没有直接换EC吧。有先EC,在南桥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晶振没有压差……先订EC、。

网友:
不装小电池会自动开机的.我试过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机器坏的,雷击??、进水??自然坏??

网友A:
这个机南桥容易坏,是MH65的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南桥容易坏,是MH65的桥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南桥容易坏,是MH65的桥吗

是的。……。…。…。…。………

网友:
楼主最后弄好没?

网友B:
这机子3 5v的PG到EC的100k上拉排阻容易坏,ec没收到没那PG机器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3 5v的PG到EC的100k上拉排阻容易坏,ec没收到没那PG机器不触发。

不好意识没注意看清你已经量了suspg,当我没回

网友:
我的是没CPU供电

网友:
多半是EC自身问题。56脚 及晶振都不正常。

网友:
风枪先吹下南桥啊

网友:
修好没有啊,什么问题

网友:
                          过来和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第1脚0V(阻值正常) 2.3.7.8=3V 5.6=1.2V。1脚0V对吗应该3.3。2、5有波吗。感觉BIOS有问题

网友:
没有pwrbtn先换EC再说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说下啊  坐等答案啊

网友:
你要查查3VS+和5VS+的电压是否有~!

网友(2014-07-11):
我也是相同的故障,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HM的桥坏了好多

网友:
会不会是桥坏了 从新换个试试

网友:
先刷写BIOS程序,然后加焊EC旁边的电阻,排阻,电容。基本能解决

网友:
肯定是ACIN 的问题啊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后面还有个#

网友:
在线等答案,楼主修好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7670-1-1.html
看这个

网友C:
楼主在没,这个机器修好没啊?
酱油拌饭
没,./.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没,这个机器修好没啊?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