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不能复制看这里

楼主(2014-05-17):
1,网页中嵌入了javascript语言,通过编程手段屏蔽了复制。

  只要点击IE的“工具”→“Internet选项”菜单,进入“安全”标签页,选择“自定义级别”,将所有脚本全部禁用,然后按F5键刷新网页,这时你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选取的文字可以选取了

  在采集到了自己需要的内容后,一定要给脚本“解禁”,否则会影响到我们浏览网页。

  2,有些网站为了防止别人使用他的内容把它禁掉了,除了上述同志们的说法,你还可以试试这一方法:单击IE窗口中“文件”菜单,选择“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编辑”,在FrontPage中复制,还不行就用“文件”“另存为”,然后在FrontPage中打开。

  3,打开要复制的网页,点“查看”-“源文件”—复制你需要的文字即可

  4,点击ie的文件菜单,里面有一项“用excel(word)分析”即可。

  5,把这个网页从“文件”菜单里的“另存为”中把你想要的网页内容给下载下来!这个保存的路径你一定要清楚,不然你忘了,没有办法找到的啊,找到合适的路径你就下载下来。下载之后你用WORD打开就行了啊,一般的只要要在WORD可以打开看到的就可以复制,排版了!

  6,现在市面有很多电子档的说明书加了锁,有时想把其中的文字复制下来供自己参考,但很多人可能会发现用鼠标选选不中文字,右击不出现菜单,按下Ctrl+C键也无效。这时,怎么办呢?帮你搞定!

  首先保证你打开着不能复制文字的电子书的情况下

打开一本电子书

  然后打开一个Word文档。将你的鼠标放在此电子书文本的右下方,按住“Shift”单机鼠标右键,再点击鼠标左键就会出现

用上文方法选中文字

  接下来是最简单的一步了!在选中的文本上方点住鼠标左键,将其拖拽到Word文档中,OK搞定了

将其拖拽到Word文档

  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不能被复制。

  当前很多网页制做者都不想让自己网页中的内容直接就让人给复制去,有的是为了版权、有的是为了让人再回来看这段文字,提高他的访问量等等,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的啦^_^。他们一般会在网页代码 中加入以下一个或多个代码:

  onpaste="return false" 不准粘贴

  oncopy="return false;" 不准复制

  oncut="return false;" 防止剪切

  onselectstart = "return false" 不准选择

  例如:,这是一个典型的不让选择复制的语句。

  好啦,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不能被复制了,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代码下药了。

  第一步:打开你想要复制的那个网站

  第二步:将该网页另存到你的电脑上(文件|另存为)

  第三步:用记事本打开你刚保存的网页,找到这段代码(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的),你把里面的代码(除body)全部删除,最后就剩,保存文件。

  第四步:双击你刚保存的文件,也就打开民你的那张网页。

  到此,所有步骤全部结束了,用鼠标选择你想要的那些文字,是不是可以选择并且复制下来了?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A:
        如果用windows8系列系统,只需要零点几秒就全屏截图,因为系统有屏幕截图功能,如果当前是网页,用此功能,快捷方式,零点几秒就自动的存在图片里了,这个功能在需要的时候,用起很爽啊!
       补充:截的网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windows8系列系统,只需要零点几秒就全屏截图,因为系统有屏幕截图功能,如果当前是网页,用 ...

你没看明白吗,是你需要网页中的文字时不能用鼠标右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