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74009 216-0774008 通用吗? 谁修过?

楼主(2014-05-17):
dell   N4030  机器   216-0774009   216-0774008  通用吗? 谁修过?  求知道

网友:
216-0774009 ,昨天换4326S 的机器用的这个显卡。代换可能是没戏吧,我看 ATI 很少有能代换的。

网友:
去淘宝问下 一般都知道

网友:
楼上说得对,, 上淘宝假装买芯片咨询一下。 他们最在行。

网友A:
不可以 这样换啊 要216-0774207 可以通用你那个芯片 我换过绝对可以的

网友:
亲自试过,绝对不行,不用试了

网友:
不通用的  代换过

网友:
估计不行吧,同型号换

网友:
我也遇到 了  现在只有009好的  008坏 了

网友(2014-07-04):
我的是 4008的 还没换过 ATI通用的 换过NV的

网友(2016-05-05):
正想用0774009代换0774008,看了评论打算放弃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这样换啊 要216-0774207 可以通用你那个芯片 我换过绝对可以的

那也不见得,你是在HP机器上可以、他这是在DELL上啊!

网友:
肯定不行吧?在HP机器上也许有戏

网友:
试过不能用

网友:
型号不同 一本都是 不能通用的

网友(2016-06-17):
刚想代用,见到这么多高手都说不行,我也只能放弃了

网友:
我也想试试呢,看来是不行,

网友(2017-08-21):
我HP机216-0774008用216-0774009换上试了不行

网友:
不通用  我上次问过淘宝卖芯片的 后来都是订了个一样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