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长城ATX-350P求解

楼主(2014-05-17):
长城ATX-350P4,本人初次修电源经历。电脑使用有十几年,前些年买二手长城电源多是50元还是ATX-300P4的。电源坏掉5—6个,去年坼开一个一看保险丝炸了,换上去一通电又炸了怕了,拿到店里修最低20元。没有修扔掉了。买了一个二手7成新25元长城350P4。用了一年多也坏了,先是开不了机。电源风扇,CPU风扇正常,电脑进不了系统。以为主板插线接触不良,开机状态下拔出4针插头,然后插回,电源啪的一声风扇停断电。坼开电源,保险丝完好。看不出什么地方炸的痕迹。于是在网上查看很多资料视频,时间有空闲想自己试试手。通过数字万用测量,发现主开关管两只型号13009坏,动手把它焊下先换上13007两只。边上一个电阻1.5欧姆开路也换上。然后短接了绿线与黑线。风扇转以为修好了没有测量电压。马上安装到机箱准备试机。开关一按,键盘绿灯一闪,电源一声响,冒出一股烟。结束上一回。

网友(点评):
先断开电源保险,接入60W220v的白炽灯炮,再接通电源测试sb5v电源和ps-on(绿线)电压。

网友(点评):
遇到主开关管短路,必须要检查滤波电容的分压电阻和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点评):
这菜鸟,不学无术呀,快进修开关电源维修基础

网友(点评):
开机就敢插拔CPU供电插头啊。。

网友A:
长城电源的两只大电容有一只有问题,上面涂胶的一只,是均压电阻断路造成的,要一起更换。

网友B:
烧开关管13009  旁边的2只50V小电容要换。13009 你换13007不行这样降低了输出功率。

网友C:
照楼上的说的检查,同时测量或者直接更换辅助电源的5V、12V滤波电解。

网友D:
真正小白!稍有点常识都不会带电拔插12V4针插头,原来只需要换待机和后级输出的几个电容就能搞定,现在变成大修了

网友E:
其实,想修这个电源的原因是,风扇声音小。夜里12点也听不出电脑声音。感谢2楼3楼的指点,再次检查,目测保险丝完好。大电解电容560UF200WV其中一个,中间有个凸点,参照2楼建议。估计坏了。上次参考几个坏长城电源多是一个电容顶部凸点,以为就这样的。然后换上470UF200WV两个。发现涂胶的一只,均压电阻断路换上一只。再检查主电源开关管13007又坏了两个1.5欧姆电阻坏了一个。找到型号13009管子两个,电阻一个换上。旁边两个22UF50V暂时还没有换。等不及了,先试一下。短接了绿线与黑线。风扇又转起。收工,明天再测各组电压数据。

网友E:
更换元件后,待机状态,紫色5.08V,绿色3.6V,大滤波电容308V,AE7500第4脚4.2V,12脚15.7V,13脚4.98V. 短接绿线与黑线后,AE7500第4脚0V,12脚显示1,13脚4.98V,紫色5.08V橙色3.36V,黄色10.79V,红色5.54V.空载正常,请问是否还有元器件损坏?求高人指点。

网友(点评):
空载看来正常,不过应该要测量一下二只主开关管的BE间电压(正常-0.6V及以上),二者要相同相近,带载要有1V以上,否则可能带不起大一点的负载

网友:
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点评):
上假负载,比如光驱或者废硬盘,灯泡测试

网友:
二手还不买个好一点的  ,我就花了70买了个600w到现在还很给了。

网友:
长城电源故障

网友F:
哈哈。。。我也比较喜欢修长城ATX-300-350系列的电源。。前级烧东西了。直接换3种零件就可以上机了

网友(2017-03-11):
引用 网友A:
长城电源的两只大电容有一只有问题,上面涂胶的一只,是均压电阻断路造成的,要一起更换。

这个应该能看出来啊 估计楼主没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开关管13009  旁边的2只50V小电容要换。13009 你换13007不行这样降低了输出功率。

13009 你换13007不行这样降低了输出功率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楼上的说的检查,同时测量或者直接更换辅助电源的5V、12V滤波电解。

这个估计线确定初级 短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正小白!稍有点常识都不会带电拔插12V4针插头,原来只需要换待机和后级输出的几个电容就能搞定,现在变成 ...

估计也是试下看看情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想修这个电源的原因是,风扇声音小。夜里12点也听不出电脑声音。感谢2楼3楼的指点,再次检查,目测保 ...

电容560UF200WV其中一个,中间有个凸点
这个有的长城电源用的 就是有点凸起
可以用手摸一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元件后,待机状态,紫色5.08V,绿色3.6V,大滤波电容308V,AE7500第4脚4.2V,12脚15.7V,13脚4.98V. 短接绿 ...

先短接看看情况 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比较喜欢修长城ATX-300-350系列的电源。。前级烧东西了。直接换3种零件就可以上机 ...

直接换3种零件就可以上机了
是哪三种呢

网友:
电源烧管子,只要仔细检测周围元件,一次性排除基本都
会给你面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