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A330通病

楼主(2014-05-17):
今天接台三星SA330 开户说不开机 通电检测的确开不了 横流源无电流 外接电源接口通电开机了 于是换接口 拿三星笔记本的改装下就OK  通电开机 屏幕显示无信号 链接电脑 然后发现黑屏 指示灯亮 拔下VGA线又能提示无信号 反复试还是一样 于是决定刷下程序 网上搜下 都是这问题 在网上下三星SA专用的固件升级程序用笔记本外接 升级固件在安装后不要重启 他会自动找到合适的固件 升级需要3-5分钟 升级完开机就OK 我用编程器又读出 方便大家直接刷

网友:
是啊。这款显示器可以在线升级的。方便多了。

网友:
收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
是这两个程序吗?
我可能不会用,试了好几回没好用过!等再有机会按楼主说的用笔记本试试!

网友:
楼主你从显示器里用编程器读出来的程序呢?
这显示器是不是还有个详细的型号呀?比如S22A330B....屏号是多少?

网友:
三星官网下载升级软件,接上VGA线直接升级了。如果屏不亮,可以用QQ远程的方法。

网友:
三星在线刷的程序 三星SA.rar (271 Bytes, 下载次数: 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