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开机提示cmos rtc power failure

楼主(2014-05-17):
N4030 开机提示cmos rtc power failure,换过晶振,谐振电容无效,电池也测过是好地,无头绪,机器每次要取了电池重新安上才能开机,而且是通电就自动开机
DELL

网友:
先换电池看看,然后把BIOS设置成默认值。提示是CMOS电源故障。,电池正常,不代表RTC电路就正常。估计是啥二极管问题。或南桥问题。

网友:
先换一个电池再说 如果不行 你就看一下接口到南桥的线有没断线之类的

网友:
有没有人修过这个问题,给点提示

网友:
换南桥吧。。不行查CRT电路

网友:
查CRT电路,极有可能是其中某个元件损坏了。那个二极管容易击穿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楼上说的好像很有道理。顶

网友:
刷个BIOS,不行的话CRT电路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