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12刷过程序不亮机器。

楼主(2014-05-17):
读取以前的程序备份了,然后刷了其他的版本的,就不亮机器了,0.78就掉电了,刷回以前原bios的也 不亮,
掉电

网友:
会不会是缺电压呀

网友:
可能是版本不对

网友:
是不是拆BIOS芯片的时候吹掉别的元件了

网友:
bios芯片是他原来的还是你换了新的啊。。。。。

网友:
估计是BIOS 读取时候 出问题了吧 ,要不应该不会这样 自己本身的应该不会坏啊

网友:
这种 多找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