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

楼主(2014-05-17):
DELL2420  开机后主板温度54度,10分钟左右会到69度左右,比CPU,显卡都要高。除过尘,是不是主板坏了?
用鲁大师进行压力测试5分钟,主板75度,CPU62,显卡60.但是一玩游戏,显卡就飙到77度以上,显卡坏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多数是散热器不导热造成的,,

网友:
感觉是温控芯片的错误,我测过的主板撑死也就60度。。。。

网友:
不是温控型片就是散热导管的问题。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吧,显卡坏了还能用吗?鲁大师有时也不准的,只能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