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加电不亮维修

楼主(2014-05-17):
看到这机器就蛋疼,那个壳从来就没有好的......上可调电源,电流0.8--1.07,然后没变化了,初步判断不跑信号,果断拆机,拆一半拔掉内存上电,电流一模一样,,,哎继续拆吧....丫的是个大北桥,先把北桥排除了.裸板上电,电流1.8--1.05  还那样,没跳变,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测BIOS7脚供电有滴..板子四周接口检查,了下,也没坏的。这时想起量一下晶振,EC 有电压(苦逼木有示波器只能用万能表) 时钟有电压。南桥,,啊啊 南桥晶振没电压,果断风枪吹南桥,冷却上电,欧耶  亮了....上BGA加焊,推动芯片,冷却上电....信号刷刷的上去了,这下问题来了 暗屏,我去....做个南桥竟然暗屏了,待续.....由于不确定是不是板子问题,先把屏,屏线给换了结果故障依旧,还是暗屏。没办法了,只能下图纸了,....屏接口少3.3V开启信号电压,想也不想直接飞线,竟然还是暗,,,受不鸟了,什么破玩意,极度不爽中拿起风枪吹了下南桥,竟然亮了,竟然亮机了。南桥会导致暗屏么..........不解..虽然机器修好了,还是觉得蛋疼

网友:
怎么上图啊,新手不懂

网友:
不解    南桥晶振没电压还能开机

网友:
bios 8脚供电吧

网友:
修的有点莫名其妙呵呵。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不接开关板是暗屏的,接上开关小板才OK的,

网友A:
看楼主加焊还要推动芯片啊,没试过,不会一推珠子连吧

网友:
这款不亮是 南桥问题吗

网友:
南桥很少见

网友:
这款通病应该是BIOS的

网友:
这个BIOS 比较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加焊还要推动芯片啊,没试过,不会一推珠子连吧

一推还会回一下的。不过得注意力度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灰屏的,是AMD的机器,南桥问题

网友(2014-06-22):
我现在手里有台4411s的是开不了机的,电源接口闪黄灯,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求解啊

网友:
不明觉厉,新手路过

网友:
北桥遇到的多,南桥很少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里面的时钟引起的

网友:
我看你是修的一塌糊涂吧

网友:
晶振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来个图纸嘛,楼主,

网友:
继续努力啊   期待你还有更好的经验来分享

网友(2014-11-11):
吹的是南桥,但吹到的地方不仅是南桥一个呀。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遇到过4416S的,一般都是北桥跟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