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L-IG41M3 V:1.1维修请教

楼主(2014-05-17):
联想台式机主板L-IG41M3   V:1.1开机直接跑D1-D2-D3跑码的时候还报警  报警是  滴 滴 滴一直重复  BIOS也刷过了  把管内存条的2个8脚的芯片也换了  CPU也换过  还是不行   怎么搞   求解啊

网友A:
加焊南桥 ,一般都可以  如果不稳定的话就只能换南桥了  换过几次了

网友:
是否应该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B:
内存问题,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问题,更换内存试试。

换了试过了 没有用  还是直接 循环跑d1  d2   d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 ,一般都可以  如果不稳定的话就只能换南桥了  换过几次了

你的那个是直接开机就跑循环代码  D1  D2  D3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 ,一般都可以  如果不稳定的话就只能换南桥了  换过几次了

现在直接不行了  都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