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人弱弱的问下,屏幕上25L 5脚的是干什么用的?可以用什么替代啊?烧了

楼主(2014-05-17):
超高压烧了
N140B6-L02
新人弱弱的问下,都是我的前辈,虚心请教:
屏幕上25L 5脚的是干什么用的?可以用什么替代啊?烧了

网友:
三端稳压器。

网友:
用J048T或者FT7V08能替换吗?

这要查数据手册吧?看稳压、耐压值是多少的!

网友:
嗯,这个真的差PDF,或者百度下。

网友:
似乎是2.5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