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工作原理求救:屏板电感3.3V没电压,咋办?

楼主(2014-05-17):
笔记本LED屏,屏板上一般有两个电感,一个3.3V,一个19V;3.3V是给屏提供工作电压的,19V是经升压后给灯条供电的。
常见故障暗屏,就是因为19V电感没有电压,断线。
但是,这次遇见的是3.3V电感没电压,电感一端是连接芯片一脚,另一端是连接主板LCDVDD。
不接屏幕时,主板上LCDVDD是没有电压的;接上好屏时,LCDVDD就有3.3V。
我想,这3.3V是主板给屏供电的,还是屏板在工作条件正常下自行产生呢?

屏型号为BT140GW01,16:9,1366*768

网友:
等待结果。。。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19V升压VIN,屏供电3。3V,  升压控制RPWM, RBLEN,还不行换换升压芯片

网友(点评):
这是LED屏哦,你是意思是3.3V是由主板直供过来的

网友:
屏保险常坏的

网友(点评):
保险没坏,就是没有3.3V

网友:
屏保险常坏!这是通病吗?????

网友:
3.3是主板给的

网友:
一般屏供电都是3.3V 经MOS转换而来的。没有遇见过屏自身产生的,不过LED背光到是有些做在主板上,而不是做在屏上面的。

网友(点评):
但是,这3.3V只有接上好屏时,才会出来,这不“奇怪”吗

网友:
查查主板到3.3V 电感之间有无其他元件,不行就试试飞线 到电感 死马当活马医 ,前提是3.3V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点评):
3.3V电感之间只有保险和电容,没别的元件,也已经飞过3.3V,屏也是不亮,当然对地阻值正常的。是不是LED屏工作原理不同的,奇怪。。。

网友:
屏lcdvcc供电只有开机接上屏幕才会有  led供电从主板通过屏线过来待机就有的

网友(点评):
对呀,LCDVDD供电只有开机接上屏幕才有的,不接屏幕此脚没电压

网友(点评):
待机时,有没有3.3V我量过,感觉这LED屏工作原理和LCD很大的不同

网友:
肯定是主板给的,直接飞线啊。

网友(点评):
已飞过3.3V了,屏幕一样不亮,VGH和VGL没有电压

网友:
主板上3.3 加个上。飞线上。

网友A:
如果飞线后也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现在供电都正常了,我们能修的都弄了,估计就是其他开启 信号方面的问题了,估计八成是芯片 问题,我发现这个LED比LCD的屏还要爱坏,因为芯片实在是缩水严重,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是芯片问题,因为些芯片还管着VGH和VGL的,即便飞了3.3V,这两电压也是没出来。幸好今天淘宝上也能找到这芯片,于是订购了一片的,看看明天会不会“奇迹”出现

网友B:
已经飞过3.3V了,屏幕一样不亮,VGH和VGL都没有电压,是芯片没有工作的原因吧
而且,这3.3V,只有接上屏才会有,不接屏没有,接坏屏也是没有,
和LCD屏供电大为不同,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线后也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现在供电都正常了,我们能修的都弄了,估计就是其他开启 信号方面的问 ...

不过 要是定 也要多定几片,定一个 如果坏了,运费都比芯片值钱,因为芯片本身就有坏的

网友C:
有一些机器 主板不检测到屏 是不会发出信号的

网友:
楼上好乱,拿分走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飞过3.3V了,屏幕一样不亮,VGH和VGL都没有电压,是芯片没有工作的原因吧
而且,这3.3V,只有接上屏 ...

你确定是屏的问题
是屏暗还是不显示。如果是屏暗 就简单了,你先用坏屏试一下看能不能亮,能亮就说明你屏的高压部分由问题,要么就直接修,要么就直接改,建议用改的,因为快还不容易出错,找一个和你现在这个屏灯管接口匹配的坏屏,直接飞线19V供电,开启和亮度调节信号,和接地到坏屏的电路板上 在剪板贴在屏背后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屏的问题
是屏暗还是不显示。如果是屏暗 就简单了,你先用坏屏试一下看能不能亮,能亮就说明你 ...

不是暗屏,暗屏就简单了,是没有显示呀。
屏都没有3.3V供电,当然是不工作,也没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些机器 主板不检测到屏 是不会发出信号的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不知对不对

网友E:
找电路,一个个去查同般是三个脚步的管坏
硕方电脑
这是群创的LED屏,比较少,就是没找着相同的电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电路,一个个去查同般是三个脚步的管坏
这是群创的LED屏,比较少,就是没找着相同的电路

网友:
换了屏板上的芯片,3.3V依旧不出来,不行呀
搞不懂这是什么问题,
看来,只有换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