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是不是不能直接刷官方BIOS的呀??

楼主(2014-05-17):
技嘉主板,在官网下的BIOS,是那种可以在Windows下在线刷的BIOS,是不是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呢?
听说要先将BIOS分离,再刷的,是吗

网友:
现在技嘉主板都是双BIOS!

网友A:
如果有光盘可以软刷,就是不用拆BIOS芯片的  前提示能开机显示的。。不能开机的都是硬刷,就是用编程器烧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光盘可以软刷,就是不用拆BIOS芯片的  前提示能开机显示的。。不能开机的都是硬刷,就是用编程器烧录

现在问的就是硬刷,硬刷前,要不要先将BIOS分离,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的就是硬刷,硬刷前,要不要先将BIOS分离,再刷?

你是说最新板子么?我刷过N多技嘉都是直接官网下过来刷的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个别技嘉主板,要先分离,再能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能开机就官方下载BIOS升级程序,不开机只能编程器

网友:
官网没有在DOS下刷的版本吗?那个一般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
技嘉的一直都是从官网直接下来刷的

网友:
有编程器的话最好,

网友:
分离什么,把它解压出来就可以刷了,像MSI的一样,在U盘上运行下载下来的EXE文件,会得到一个ROM出来,这时候把它拷贝到其他地方就OK了。MSI的EXE文件不能运行在其他牌子的主板平台上,这个比较坑爹

网友:
我这几天都是直接用我的希尔特直接下载刷的,,还要用什么分离器,,???没有听说过。。。

网友:
解压出来就可以刷了

网友:
现在很多新版本的BIOS只支持在线刷,不支持编程器刷

要硬刷的话个人建议下载别人备份好上传的来刷好了,自己分离来刷这个没试过,坐等楼主分离刷成功后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