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就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7):
接到笔记本后,拔掉电池,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2A左右就掉电,直接拆机,打电压,发现线性电压3v和5v都有。开机瞬间测电压,内存1.5v正常,独立显卡核心供电0.8v左右,cpu供电只有0.3v,测上管控制g极也位0.3,测量gs打蜂鸣档,通了,以为是cpu供电芯片出问题了

拆掉pwm芯片后,发现不通了,于是换了个新的上去,打值,不通了。上电还是一个老样子,到0.2a左右还是掉电。测量gs又通了。出去吃午饭回来测量又不通了,我去,冷静下来分析下电路图,不可能才上的新的这么快就烧了,gs之间没有直接相连的其他元件,我的推测是应该是刚上电后给pc36和pc56电容充满电后导致gs相通,等吃完饭回来,电放完了,所有又不通了,致予原因有待大家讨论。先不管了,想起桥供电都还没测,于是去测,发现没有。根据intel时序,有了桥供电和内存供电后才会有cpu供电。

测量工作条件都正常,只是13脚bst电压只有4.7v左右,正常应该是5v,但偏差感觉不是很大,没有去管它,于是就把pwm芯片换了。还是没有出电压,既然这样,就好好检查下升压电路,测得相关的电阻没有问题,于是把升压电容取下来测量,用二极管档打,居然还有800—900的阻值。随手从料板上取了个电容补上,开机电流哗哗的往上窜。接上屏重新开机,联想标志出来了。看电影烤机一个下午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PS:为什么cpu供电的上管在刚通电后用万用表打gs是相通的原因,有哪位大神知道能解释下?因为平时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见过,我也不表楚。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留意过。。希望大家谈论一下。让小弟也长点见识

网友: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以前修过都是电阻问题.

网友:
刚刚冲完电里面有电压导致阻值变小啊

网友A:
为什么cpu供电的上管在刚通电后用万用表打gs是相通的原因,有哪位大神知道能解释下?因为平时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我也同求这个答案    估计跟pwm有关系

网友(2014-07-15):
自己觉得应该和芯片内部电路有关

网友(2014-05-17):
请问楼主换的是那个pwm的升压电容?

网友(点评):
升压电容坏了,导致自举工作异常

网友(2014-06-26):
电容有问题的话,电压会变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cpu供电的上管在刚通电后用万用表打gs是相通的原因,有哪位大神知道能解释下?因为平时还真没注意过 ...

正常场管的g  跟 s  是不是应该完全断开的呀。升压电容坏了  应该导致 高管驱动电压不够  不能驱动场管吧

网友B:
楼主修好测升压电容电压了没有,是不是应该7V以上啊?

网友(点评):
修好了就没再去测过,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测升压电容电压了没有,是不是应该7V以上啊?

我知道了应该要24V

网友(2021-01-31):
这个问题还真没留意过。也长点见识

网友:
很多MOS管是这样的,你刚刚从板子用风枪吹下来,量阻值都是短路的,冷了后就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