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27鲁大师测CPU温度90 但不会掉电

楼主(2014-05-17):
用鲁大师测温度CPU90度,压了后104度,但是测了好久都不会掉电,摸散热块也不烫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bios误报,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话就刷回原来的,问题不大,将就用

网友:
碰到类似的问题  刷BIOS解决

网友:
鲁达师现在都不准确

网友:
还是用AIDA64准确

网友:
CPU问题吧,排除下

网友:
果断把原BIOS备份,然后刷一个上去,实在不行还可以完璧归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