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的一些总结

楼主(2014-05-17):
1.适配器(19V)--转换电路--待机IC&电源管理器,输出VCC3SW--专用IC--5M_ON--待机电源管理芯片MAX1901--输出3M 5M待机电压
2.笔记本主板的主要芯片:网卡芯片,键盘解码芯片,电源管理器,声卡芯片,IBM专用芯片,SIO芯片,PCI卡bios芯片,以及为卡BIOS工作时提供电压的控制芯片,主板用的BIOS,NB,SB,控制显卡工作的控制芯片,时钟芯片,充电芯片,cpu电压控制芯片,连接网卡用的芯片,功放芯片,控制PCI总线的芯片,给CPU,NB,SB供电用的芯片,
3.接口:外接USB的接口 猫卡接口   电源接口  电池接口 minipci接口(用于插无线网卡)  键盘接口  光驱接口  CMOS电池接口   硬盘接口  触摸板接口  内存槽接口 pci卡bios插槽  内置喇叭接口
4.sb nb cpu 共用的一组电源 1.05V, 1.5V的产生原理, VIN20v,&VCC5M--REF(基准电压)--PG--
5.CPU的供电芯片工作原理:VCC5B(由5M待机电压转换得)&VIN20V-- EN--PWM-- -DCM--到从电源管理芯片 IN和-DRVLED --返回主IC SW1--PG--通知SBcpu这边准备好,同时CLKEN 通知时钟IC开始工作--SB发出pci复位信号,机器开始工作.....
5.显卡用到的VCCVIDEOCORE电压:VCC5M--VOP/UVP--REF-- -SHDN(VIDEOCORE_ON)--DH(上管G)--DL(下管G)
6.充电控制芯片原理:PER20V--DCIN(20)--CSSP(20)--CSSN(20)--ACIN--LDO(3.3)--REFIN--REF(4.09)--ACOK#、SHDN#(高电平充电)
7.开机电压产生过程:开机信号——键盘管理IC--输出PWRSW--SB 发出S3,S4信号--专用IC 发给键盘IC S3,S4,此时键盘IC开启相应的功能,此时专用IC输出开机控制信号--电源管理器--开启信号给控制信号,电压转换电路--各电压转换电路--输出各组电压
8.电压转换电路工作原理:有几个20V输出  要是不正常,会导致不开机,不认猫卡,外接设备的现象。
9.电源管理器是最新工作的:20V--VBL16--BAT_VOLT--REF_R--CKOUT--
DCIN_DRV-- -SHDN--DISCHARGE--VCC3SW--5M_ON--VDD15-VCC3B_DRV--VCC5B_DRV
10.专用芯片工作原理:VCC3SW-- -H8 RESET--M1_ON-- -PWRSWITCN--
-PW_SLP_S3、-PW_SLP_S4--B_ON1--VIDEO_ON_PMH--ULTRA_ON--MPWRG、BPWRG--LPCCLK_GA_33M、-LPC_PRAME
11.待机电源控制芯片:VINT20V--REF--VL5--ON5、ON3--DL3、DR3--
12.显卡用到的电压:VCC2R5M  VCC2R5VIDEO  VCC1R5M  VCC1R8VIDEO  VCC3VIDEO   VCC1R2VIDEO
13.NB 内存用到的电压:VCC1R8A   VINT20--VDD5--REF--
14.显卡工作原理:VCC1R8VIDEO VCC1R2VIDEO  VCC3VIDEO  VCC2.5V
--VGARESET
15.光驱工作条件:VCC5V  VCC3M   RST  信号线对地阻值
16.网卡工作原理:开机后才有VCC3AUX2  AUX_PWR--XTAL1 XTAL2--PB_RST#--PE_WAKE#(给SB)--
17.声卡 功放工作原理:MICVCC5V  VCC3B--REF--SYNC(识别信号)--BIT-CLK--RESET#
功放电路 VCC5MA  VCC3M
18.PCI卡BIOS芯片工作原理:VCC3M  VCC5  PCI槽:VCC5 VCC1R5  VCC3
19.MINIPCI与SB之间的传输:VCC3B  VCC3AUX1  VCC1R5B-- -PLTRST--CLK
20.温度检测芯片工作原理:VCC3B--PG--SDA2--SCL2
21.时钟芯片工作原理:VCC3P-- VTT_PG
22.BIOS: VCC3M  CS(片选信号)  WP和HOLD:写保护  SCLK
23.LCD接口控制电路:VCC3M  VCC5M
24.键盘IC的功能:开机,电池充放电起保护功能,温度控制,键盘的控制,风扇速度控制,LCD控制,触摸板控制  VCC3M--XTAL1 XTAL2--ETRST(专用IC提供)--
25.插上电源--电源管理器--VCC3SW:①路给专用芯片提供工作电压,VCC1R5 ②路给SB提供复位信号,给SB CMOS提供工作电压,晶振要工作,--到待机电源管理IC:VCC5M VCC3M 输给SB,给SB提供工作电压,
****************************************************************
26.16V--待机IC,发出一个3VSW--专用IC,发出一个5V_ON--待机IC,发出VCC3M,VCC5M.
27.上电时序:键盘IC触发信号--专用IC--键盘IC,输出PWRSW H8--SB,发出S3,S4信号--专用IC,送出S3,S5信号&S1(SB)--键盘IC,发出MINON/OFF--专用IC,开启各组电压,之后都会有一个PG信号输出--电源管理IC,输出PG--键盘IC另一个到专用IC,专用IC开启CPUPG后,输出CPU供电,此时CPU供电IC发出一个PG信号--SB,发出PCI,CPURST,此时NB发出CPURST给CPU,此时就会开机了。
28.电源管理IC,作用:监控电源,ifNG时,会不开机,无待机电压,暗屏,电池不开机。  待机时工作原理:16V--REF--VCC3SW(内部产生,为专用IC提供工作电压)产生PG--SB
29.三极管和MOS管的快速区别:万用表测试两脚阻值,发现有一次阻值比较小的是MOS管,有两次阻值比较 小的话为三极管。

网友:
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手很有用,收藏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写的详细,好东西就值得分享

网友:
比较老了吧!都是以前的一些资料了,但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2020-02-27):
谢谢楼主的分享,给新入行和爱好者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