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标示TVS1是什么东东啊?有看过的么?

楼主(2014-05-17):
主板上标示TVS1 ,TVS2 上线的型号是
MCC DFX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知道的么?
主板

网友:
叫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保护功能应该是,应该在高压部分可能

网友:
与稳压二极管功能类似 但是比稳压二极管电流还大 保护功能的

网友:
没有看到标的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