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4520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4-05-17):
      这个本客户拿来的时候就说,开机一会就掉电,一会还开不开机,经过测试,确实能开机,一会就关了,再开机,怎么也开不开,怀疑是温度,清理后还是开不开机,电流上到0.99-1.12左右,就是不亮机,然后很快就掉到0.22左右,测量开关有阻值,换之还是不行,各路电压看似也正常,也不敢动桥,放了两天,发现CMOS电池没电了,拿下测,电压正常,于是又装上,这时电压正常了,原来是电池与座接触不良,这个时候实际出现了,开机不掉电了,又测试了两天都没有掉电,有点奇葩,但确实把问题解决了

                                             CMOS没电,也可能导致此本掉电

网友:
只有遇到过cmo电池没电,开机不显。还没有遇到过掉电的。长知识了

网友:
一般 ACER是 没电 导致开机不显

网友:
好多AMD南桥的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可能回来

网友:
ACER是 没电 导致开机不显

网友:
哦!原来是CMOS电池!

网友:
鸿基的这款机子就是这样,解决过多台,大部分都是因为BIOS电池没电导致的。

网友:
CMOS电池也会引起掉电,学习了,以前没注意过,觉得掉电问题不太好修

网友:
我的ACer4720Z 掉电
还没修好呢

网友(2014-11-16):
掉电的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上电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