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4-05-17):
华硕F8TR 进系统蓝屏 温度正常 蓝屏《0x0000124》,请问是那里出问题,怎么解决。
华硕

网友:
系统,硬盘,内存先排除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进系统试试

网友:
或者安全模式进去

网友:
以上问题都搞个了 还是一样的了

网友:
进BIOS调硬盘模式

网友:
如果BIOS能设置硬盘模式先设置硬盘模式到IDE模式,不能的话,重装系统,或启动PE试一下还蓝不?

网友:
进pe蓝屏不?刷下BIOS。挂下skyair

网友:
我曾修到一台ASUS F83的本子,也是进系统会蓝屏,最后是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下百度,把那报错代码搜查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