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风扇问题

楼主(2014-05-17):
一台联想E40笔记本 换了显卡想改风扇长转,拉了一根USB5V,开机正常,但是关机后
风扇还在转,这个怎么解决呀  各位师傅 谢谢了

网友:
你去 BIOS看下 把USB那个选项关了

网友:
你接的这个5V应该待机就有,找个上电后才有的二级转换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