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不开机

楼主(2014-05-17):
HP cq35
故障现象:不开机,电流显示0.25A
原因:R_EC_RSMRST#为0V,待机芯片RT8205A已坏。
结果:更换RT8205A,OK,
查待机电压5V和3.3V均正常,查EC,供电,复位,晶振,都正常,查南桥供电,晶振,正常,
查待机芯片RT8205A 无输出PGOOD信号,
R_EC_RSMRST#:当5V和3.3V电压正常输出时,RT8205A 第23脚向南桥发出R_EC_RSMRST#信号(高电平有效),来告诉南桥5V和3.3V待机电压正常启动。
从此图看出,除了待机芯片RT8205A发出 R_EC_RSMRST#之外,还有EC也发出EC_RSMRST#信号,这个是或门电路,当其中一路发出RSMRST#信号(3.3V),R_EC_RSMRST#为高电平,南桥就进行下一步工作。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是南桥

网友:
HP cq35
故障现象:不开机,电流显示0.25A
原因:R_EC_RSMRST#为0V,待机芯片RT8205A已坏。
结果:更换RT8205A,OK,                                                                                                    楼主不是写了吗更换RT8205A,OK, 还问是不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