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法识别USB的问题

楼主(2014-05-17):
我有一台三星的笔记本,有点老,插USB打印机或手机,IPAD时,提示无法识别的USB接口,
插USB键盘和鼠标就有用,如何解决,望各位高手指点——
补充:已重装过系统和更新过主板驱动。

网友:
打印机的线比较长估计 换个短点的试试

网友A:
老的机器 usb 供电电流有限

网友B:
USB的供电 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的机器 usb 供电电流有限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的供电 有问题了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这应该你还是软件方面上的问题

网友:
Usb 好的吧

就是啊,U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机器老了 没有办法  供电不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