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循环寻址?大家试过不装bios打其引脚波形吗?

楼主(2014-05-17):
GA-G41m-es2l ,开机复位灯亮,量电压1.6,打波形92HZ标准方波,打bios的cs和信号引脚,波形不断,老大指示是循环复位。
搜了一下论坛,关于循环复位的几个帖子,一说刷bios修复,一说寻址线路断线修复。分析原因是cpu读不到正确的bios代码,所以循环复位。

这板子有主从两个bios,按理坏的可能较小,为了验证我去掉两个bios芯片,结果复位一样是方波,bios空脚仍有持续不断的波形。不死心,换了块主板,抠下bios芯片(封装不同),结果情况不同,有复位而且bios引脚高电压无波形。

于是我困惑了,cpu读bios不成功或有错误,到底是不是导致循环复位的原因之一?我这板子bios刷了官网的程序,一样效果,安装双bios芯片、单主芯片一样效果。
除了bios,其他条件现在都正常,按不跑马思路,供电、时钟都有了,不知所措

补充内容 (2014-5-20 14:42):
更加疑惑! 我去掉cpurst#的上拉电阻,然后开机竟然cpurst#还是同样的方波,而且电压0-1.2V,好像那个62欧的上拉根本用不上,这是什么状况?

补充内容 (2014-5-20 15:12):
测量cpupwrok波形,触发后一直为高不跳变;ADS#波形触发后一直为高,没有捉到波形

补充内容 (2014-5-20 15:27):
pci槽上frame#也是高一条直线,不知道是不是不用这个信号?此时bios上已经波形不断了。

补充内容 (2014-5-20 17:15):
基本确定是南桥完蛋了。 刚才反复测量,ads#信号是有的,也是不断出现,FRame肯定没有,99%是南桥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遇到最多的就是CPU座氧化了,或者就是BIOS,其他问题就是总线问题!比较少与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遇到最多的就是CPU座氧化了,或者就是BIOS,其他问题就是总线问题!比较少与遇见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假负载打 前端数据地址线,值都是256,看情况还是bios的面儿大?
刷了三次了

网友B:
cpu的问题或内存或桥都有可能

网友C:
循环复位是什么意思?是循环寻址吗?

网友:
  修出来说下 我也有一块 差 不多的

网友D:
仔细 找找 看有断线的 地方吗?
然后就是 换南桥试试呗 熟练的换桥技术  有时候比   一个一个的 测量 来的快 和省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循环复位是什么意思?是循环寻址吗?

循环复位是用示波器发现的,92HZ的方波,非常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 找找 看有断线的 地方吗?
然后就是 换南桥试试呗 熟练的换桥技术  有时候比   一个一个的 测量 来的 ...

暂时不会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问题或内存或桥都有可能

内存拔掉也是一样,难道只有排除法了?

网友:
楼主有结果一定记得分享啊,这个故障困惑我好久了

网友:
可能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