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华硕X54H清灰不亮维修

楼主(2014-05-17):
极品的华硕机器,此机标的配置是I3的,是个焊接上去的CPU,独立显卡。美女来时说电源口时接触时不接触,我试了试确实这样的,然后报价开修,由于是亮机,得小心啊,小心脏一直蹦蹦跳着,想着电源口估计应该接触不良,这机器螺丝少,拆开一看,果然供电脚断裂,用锡线连上,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心里高兴啊,给客户说可以了,客户还说这么简单还收那么贵,我说有风险啊,才说完,上电电流跑到1点七左右,不动了,不亮,不亮了,确实不亮,没有搞错吧,擦内存换内存都是这样,看电流像亮了,外接下试试,亮机,难道屏线没有插好,量了下屏供电,竟然没有3.3V,我勒个去也,倒霉的事情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发生在我身上了,淡定,淡定,不能说是板子缺电压,要不然美女一生气让我赔个主板就坏了,只给她说哪没有装好,我再仔细装装,好善解人意的美女啊,说没事,仔细装比较负责,。于是乎上网上找图纸啊,看看屏供电谁给的,搜一圈没有图纸,心里凉了,难道非要赔一块主板不成,这机器是12年4月份出厂的,我强行给屏一个供电,还是黑屏,就焊个电源头,也没有动啥啊,外接也正常,难道显卡虚了,于是我按了下,奇迹出现了,屏亮。同行们啊,倒霉处处在,不定哪天遇着,所以大家以后要注意啊,

网友(2014-06-17):
清个灰把显卡清虚焊了???

网友(2014-05-17):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哈哈哈维修这样运气不好喝口凉水都塞牙

网友B:
是不是拆焊的时候有折到呢

网友C:
不是吧,这么坑,修好没有?

网友D:
楼主运气好 按下就好了 要是好不了估计真得担风险了

网友:
这么坑,修好没有?

网友:
见过 焊线 把锡拖到主板上短路的吗?没准你压的时候把残锡给弄掉才好了!~!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应该不奇怪,我如果维类似电源口不良的机子在拆机前同客户讲清楚“你看着我给你修指定的问题,如果因拆机导致其他故障我概不负责,要修另加钱我给你修”!当然前提是你的一切操作必须很专业,反正就...

网友:
遇到过。清个灰 清花屏了

网友:
上次我也是遇过清灰后不亮 所以我每次清灰都要跟客户报风险 不亮了概不负责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基本确定显卡空焊,你这还算走运的啦。

网友:
那机器肯定会回来的
电源头不换新的
用不了几天

网友E:
我这边清灰都是50   有的客户说太贵 说少点。我说少点也行但不承担风险

网友(点评):
50还要承担风险。。这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拆机清尘后不开机!很悲催。。。

网友:
真不愧为同行啊,我遇到和楼主一样故障,换电源口把华硕本换的不开机,最后刷BIOS好的

网友:
最后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维修这样运气不好喝口凉水都塞牙

我也修同行的机器,有的同行也经常拆装搞坏机器让我修,还有的装系统,装着装着机器卡机了,然后就不亮了,]还好咱们是专业维修的,比较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拆焊的时候有折到呢

没有折,估计那机器显卡本来就有点虚,我就焊了下电源口,再说咱们都是修了五六年了,最怕有的机器不正常,客户个孬孙也不给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这么坑,修好没有?

好了,从背面按下显卡就好了,试了十几次,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运气好 按下就好了 要是好不了估计真得担风险了

当时再弄不好,我看美女都生气了,开玩笑说要我赔块主板,这主板图纸都没有,华硕的板向来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清灰都是50   有的客户说太贵 说少点。我说少点也行但不承担风险

一样,我也这是50,再少也是不承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