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B460不开机 无3V5V.

楼主(2014-05-17):
联想B460接到手不开机,待机0.01一闪一闪的。把主板拆出来测量关键测试点均无短路,插上电测量没有3V5V,待机芯片是51123,
16VIN 19V正常,8VREG3 3.3V17VREG5 5V都正常,在测量18ENC无电压不正常,看图纸
18脚是由EC15脚经过电阻R321发出的S5_ENABLE来开启的,追查EC15脚测量也是无电压 看来EC没有发出S5_ENABLE。测EC的工作条件102无供电,难怪EC没有工作,EC供电是由VREG3线性电压提供的,前面侧过VREG3已经出来了那肯定是断线了,把线飞好插上电测量EC102脚供电有了,85脚复位也出来了,再测15S5_ENABLE还是没电压,难道EC坏了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法测量bios的波形刷了一下ECbios 在网上下bios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款机器没3V5VECbios坏的通病,呵呵,下载好刷上去,插上电自动上电了。呵呵断电 接上屏幕完美亮机。呵呵 没分了 求加分~~~

网友:
感觉那是相当的好,就是喜欢这种修一下一点就亮的机器

网友:
我们一般是刷EC BIOS 直接亮机

网友:
刷个ecbios应该就可以啊

网友:
这机器EC程序爱坏,直接刷一般可以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3V   LDO线性电压不正常

网友:
3V电感后面    VRVG3短路引起

网友:
这款机器的EC BIOS是很容易坏的,顶起

网友A:
楼主写此帖真实饶了一大圈啊!就说先修EC的待机供电,然后耍EC BIOS OK!

网友B:
你那根线多余了把!还是真的断线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
路过,学习,难度大呀

网友C:
修好后102脚飞的那根VREG3线性  有没有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根线多余了把!还是真的断线

真的断线 我量了 两点之间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后102脚飞的那根VREG3线性  有没有撤掉?

没有 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此帖真实饶了一大圈啊!就说先修EC的待机供电,然后耍EC BIOS OK!

哈哈 给新手一个学习的思路

网友:
看来大家都有认真看帖,都在问楼主102是不是真的断线。

网友D:
BIOS坏会拉低E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坏会拉低EC供电?????

不会,是EC102脚和VREG3之间断线

网友E:
顶  我小白  正在努力学   讲的很清楚  不过请问ENC 是什么  是单元控制吗   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有是个通病

网友:
哦!原来是:1、断线;2、BIOS程序坏!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清晰的!

网友:
呵呵,能把BIOS共享吗,楼主走了点弯路

网友:
有节操,挺好的,分析的有道理,学习啦!!!

网友:
楼主问下B460的机器按开关EC给桥的信号不变化是什么问题,我就卡在这里了求解

网友:
这个是通病 B460 V460 都是这个

网友:
LZ又来偏分了  淡定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顶  我小白  正在努力学   讲的很清楚  不过请问ENC 是什么  是单元控制吗   谢谢

是开启3V5V电感电压的单元控制

网友:
v360 没有3/5待机也是bios 问题,已解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开启3V5V电感电压的单元控制

谢谢了  那ENO是总控制是不

网友(2014-07-02):
还是BIOS问题啊,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思路分析的比较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bios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