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到底风扇狂转能解决不

楼主(2014-05-17):
K42JC风扇狂转了一年,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网友:
K42的BIOS容易坏

网友:
那可是问题多多的型号

网友A:
我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刷BIOS解决。

网友:
论坛有解决风扇狂赚的BIOS

网友:
这都是华硕常见的故障啦,BIO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刷BIOS解决。

求BIOS 另外要怎么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BIOS 另外要怎么刷啊?

有两种方法  一种叫硬刷是用编程器烧录   一种叫软刷进入BIOS用光盘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方法  一种叫硬刷是用编程器烧录   一种叫软刷进入BIOS用光盘刷

进系统,在华硕官网下载bios刷写程序也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在华硕官网下载bios刷写程序也能刷

软刷没试过,,一般我都用编程器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