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联想显示器正常亮一会自动开关,各电压正常,求思路

楼主(2014-05-17):
求指导

测试300V  12V  5V 开启电压也OK,求思路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开机后 拔掉按键板插头 观察一下  如果不灭就是按键 的问题 全换掉就行了

网友:
断开开关,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按键漏电的可能性很大,同意拔掉试试

网友:
换开关键吧   遇到这种问题~~f

网友:
先检查按键,如果不行,再检查开关管

网友:
3楼正解。不行再测电压。。

网友:
把按键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