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维修经验

楼主(2014-05-17):
第一节 不开机故障分析
一、开机小电流5-15MA左右(主要原因是CPU没有工作)
●时钟电路没有正常(13M和32.768K)----电压、AFC、频率
●时钟晶体本身损坏;----更换晶体
●时钟晶体产生了信号,但没有送到CPU;----查晶体输出到CPU之间的线路
●时钟晶体供电不正常(查电源或晶体供电管)
●复位电压不正常,主要是复位电路工作不正常(查电源电路或单独的复位管)
●CPU供电不正常,通常是电源IC没有输出VCC电压或供电管本身没有供电引起
●CPU本身损坏(直接更换)
二、开机电流在30-60MA左右(主要是逻辑电路工作不正常)
●字库电路工作不正常
●供电不正常
●复位不正常(有加电复位和开机复位)
●片选不正常
●数据线和地址线不正常
●字库本身损坏,(指字库内部暂存或字库内部断脚)
●CPU损坏(指CPU内断脚或控制器损坏,MOBLINK系列CPU坏会有80-150MA的死电流)
●字库内的程序错乱。
三、开机大电流(指按下开机键的电流比正常开机电流要大很多,200—600MA不等)
主要是电源供电负载漏电引起开机大电流,检修这类故障,要对电路熟悉或了解主板器件的功能和供电方式,在它们这些器件旁通常有大个的电容,这些电容的正极就是供电端,测电容正极电路的反向阻值,即可知道这条供电线是否漏电。
四、加电就大电流(指把电源夹在主板的正负极就漏电)
主要是直接由电池供电的元件损坏引起,如功放电路,电源电路,供电管,充电电路,与电源线相连的对地小元件等。
第二节 不能关机
不能关机:指手机可以开机,功能正常,但是不能关机(故障通常出在关机电路)
●关机电路中的元件损坏
●CPU损坏
●主板关机电路有断线(电源到CPU或关机管到电源断线)
●电源IC损坏
第三节 自动开机
自动开机:加电就开机了
手机开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高电平开机,另一种是低电平开机。
第一种方式:高电平开机
开机线的一端被强加了一个高电平引起。故障主要是由电源IC,开机管电路,及尾插电路引起。
第二种方式:低电平开机
就是开机线的电平被强行拉低故障一般是开机管电路和电源电路及尾插电路引起(因为某些手机有一个尾插开机电路,并要注意开机电路中的压敏电阻)
Agere(杰尔)芯片组加电自动开机后按键失灵, Agere芯片组手机的定时告警线RTC_ALAMR信号都有一个300多K的电阻接上拉到VRTC电压,如果它的电压不正常,那么RTC_ALAMR信号变成低电平,32.768KHz时钟电路不工作!RTC_ALAMR信号变成低电平,电源就会输出电压开机!CPU的键盘扫描电路用的是慢时钟,即32.768KHz睡眠时钟,它不工作,按键失灵. 换备用电池OK.
第四节 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指手机开机正常,但自动关机
一、开机后,松手关机:这是手机无维持信号引起电源无法稳定输出电压引起关机
●CPU、备用电池、电源虚焊或损坏
二、开机后,灯灭关机
●32.768损坏
●软件错乱
三、开机后,振动关机
则是有元件虚焊或电池接触问题。一般是CPU,电源供电在路小元件
四、有时不开机
有时不开机,检测故障点则有很大的一个范围,在这里主要有CPU,电源,字库等电路出现虚焊或物理性损坏引起具体判断故障的方法可参见上面的电流分析。
五、手机在电力充足并处于待机状态下,却突然自动熄机的情况,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
1锂电内的保护电路作用过度灵敏,因此电流一大就断电。
2电池本身已老化。
3电池接触位的金属片有污物,造成电源接触不良。
4电池与手机之间的接合位容易松动。
六、如果是在手机的外部可能引起自动关机的因素排除的话,那就是手机内部(电路板)的原因了
●   检查电路板与电池触片是否因触片弹性不够使之接触不好,或是电路板上的铜皮脏或已生锈,
●   看手机是在什么情况下关机: ★ 放卡后开机,搜到网络后就关机,不放卡开机不会关机,这类情形一般是功放可能损坏.
★无论放卡或不卡,只要一开机,就自动关机,这可能是硬件故障多,特别是摔过的机子,此时应重点
检查罗辑部份的IC,13兆也不要放过.
★ 开机后,过一段时间无故就关掉(死机),这一般是软件问题,引起这种问题一般有:
▲ 由于软件里在功率控制部份有问题(M记V系列尤为多).罗辑部份的运作是靠此晶振给的标准信号的
▲ 功放本身性能欠佳,发射电流偏大,在开机时因电池电量
▲ 32.768晶振有问题,因机子在待机状态时足,一时不会关机,
●馶~13兆供给罗辑部份的电信号很弱,这种情况就象前两年N机3310的通病一样.
●馶~开机后只要按键就关机,这可以肯定是硬件有松脱的部件,若有前后板之分的也不要放过检查内联座
第五节  手机耗电
手机耗电:指手机可以开机,各功能正常,只是电池不耐用,有漏电现象。
耗电可分为以下几种现象:
一、 加电耗电
主要是直接由电池供电的元件损坏引起,如功放电路,电源电路,供电管,充电电路,与电源线相连的对地小元件等
二、 开机耗电
主要是电源供电负载有漏电;如电容,集成IC等。
三、 软件耗电
手机维修故障分析-----之手机不入网件控制不正常也会引起耗电,如背景灯常亮,灯亮时要消耗100MA的电
对于手机出现不入网故障我们首先要区分是接收部份还是发射部份的原因造成的
在手机菜单中的网络设置的子菜单中,选搜索网络,进入后再选手动搜索网络然后确定:
● 若可以搜到网络初步说明接收部份基本是工作工常的,不入网故障可能是发射部份的问题
● 只显示移动或联通的其中一个,那只是手机的接收部份通路不畅顺或13兆/VCO有频偏
● 若接收部份工作正常,几秒后手机会进入正常的待机状态,电流在5-20mA左右有规律的变化
● 若不能搜到网络就说明手机接收电路部份出了问题
● 开机后电流总在50-100mA左右不规则变化,约十秒后回到10-20mA,然后过几秒再跳到50-100mA左右,如此反复,则说明接收部份工作不正常。
● 若开机后无搜网电流无网络:说明不入网故障是逻辑电路虚焊或是软件问题。一般为CPU无输出
RX-ON信号,音频IC的RX-I/Q无输出,码片,CPU虚焊或软件资料不对,接收电路无供电。
●   若开机后有搜网电流无网络:故障在接收前端的天线开关、接收滤波器和中频滤波器。
有搜索电流且电流在100-150mA不断地跳动,此种故障多发生在VCO不正常和13兆AFC不正常
有搜索电流但偏大(超过200mA以上);故障一般是发生在中频IC及与之相连的元件
对于手机不入网故障可分为无接收和无发射两种情况来看。
无发射:看有无发射电流,可拨112试机。发射正常的电流约200-300mA,并在接通后会回落至100-150mA有规则地摆动(注:CDMA、小灵通不摆动)。
●馶~有发射电流反应而不能打电话,拨112按发射键时电流从待机电流上升至100mA左右定住一段时间后又回落到待机电流,此种故障一般是发射末级出现问题,应重点检查天线开关、发射滤波器、
接上,
再用两根细线(约10cm)分别焊接到接收前端和发射信号输出端,再拨112试机,若可以打功放等元件,具体办法可拆去天线开关和发射滤滤器,直接用小电容将发射滤滤器的通路连出电话,则说明天线开关或发射滤滤器有分题;若打不出电话,电流反应和先前一样,此时可再将功放拆下,再用两根细线分别焊接到接收前端和发射信号输出端(功放的输入端、VCO的输出端),再拨112试机,若可以打出电话,则说明功放有问题;若还是打不出电话,则要重点检查中频IC和VCO。
●馶~发射电流偏大或偏小,具体表现为:拨112按发射键时,有时可打出,但电流较大(在400mA以上),或较小(在100mA以下),这种情况一般查功放、高放(发射预放大)管是否有损坏。
●   无发射电流反应而不能打电话,拨112按发射键时电流没什么变化。这种故障一般是在逻辑部分,一般是CPU无输出TX-ON信号、音频IC(CPU、中频IC)没有TX-l/Q信号输出)、码片(字库)资料不对、音频IC(CPU、中频IC)虚焊等.可分别检查各小部分。
  故障的具体检测方法
●   对于接收电路,应重点检查天线开关、滤波器、13兆的AFC(应有约1-1.5V的跳变)、VCO的供电电压(一般是2.8V)和控制电压(应有约1-2.8V的跳变)、RX-I/Q信号(有些手机是两路,有些手机是四路)、RX-ON信号(一般在CPU输出)等等。有些机子还有单独的高放电路(诺基亚和三星等),也应测量一下高放管的好坏和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   对于发射电路,应重点检查天线开关、滤波器、发射VCO有无控制电压和供电电压(一般是2.8V)、功放、TX-ON信号(一般在CPU输出)、音频IC(CPU、中频IC)没有TX-l/Q信号输出)、码片(字库)资料不对、音频IC(CPU、中频IC)虚焊、功率控制有没输出信号等等。
●   MOBLINK系列的CPU断脚或掉点会引起有搜网、发射电流而无信号的现象,加焊或更换CPU解决
手机维修故障分析-----之其他故障
●   MT系列MP3手机出现“存储序列、充电接口”故障,就像数据线插入,是CPU坏或虚焊;
●   一般手机打电话出现回音,要注意网络、天线、天线开关、功放、听筒干扰等;
●   MT系列手机自动关机,按键失灵。若按键电压都正常查尾插,尾插开机线漏电会造成按键失灵、有时自动关机故障,此线经过一个电阻到开机键,去掉即可,该电阻在尾插上方那个排阻下面;若还不能解决,加焊或重植CPU或更换。必要时检查侧键。

网友A:
●   国产机无液晶灯快速解决很多机子换了排线也没灯光,问题可能出现在升压电路或者主板上,但查起来比较复杂和有难度. 因为键盘灯一般都有,所以可以飞线.液晶灯有些是串联有些是并联的.如果是串联就先改成并联之后再飞两根线到键盘灯如果不够亮键盘灯旁应该有一电阻,线应该飞在另一端.
●   导航键维修手机的导航键结构基本相同,以索爱T618为例:左边右边各三个脚,上下为铁罩的焊脚,右边中间的脚和铁罩的脚接地.清洗时把酒精直接浇在键上,然后来回搬动摇杆,再用风枪吹干即可.有的清洗完还不好用就得把铁罩拆开清洗了.有时候把罩子的两个焊脚弄掉了,只要把罩子的一端接地即可.还有一种.比如索爱K300C的导航键.结构和T618的一样.铁罩的焊脚和右边中间的脚相通但不接地.如果把铁罩的焊脚弄掉了,必须把它的任意一脚和右边中间的焊脚用线连起来.还有拆装铁罩的时候,铁罩的四个钩容易把键下面主板上的绝缘层刮掉,露出地线使整个铁罩接地,现象是导航键无论向哪边搬动出的都是确定键.只要把整个键取下来在下面垫层纸即可.
●   天时达,金力,托普等手机出现耳机符号手机出现次故障一般在手机上都会有一个耳机符号而且打电话对方可以听的你的送话自己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用耳机是一切正常的.根据我的实测的只次问题主要出现在cpu的检测脚上,一般cpu是不会出现断线的主要是用户充电造成的.维修方法 主板有cpu 的一面向着自己,从右向左数第1,2脚是cpu的耳机检测脚(低电平为用耳机.高电平正常.电压为2,8伏).3,4脚为mic的正.4,5脚为接地脚.7,8脚为spk的正.金力306,303如果出现耳机只须将尾插1,2脚连接到cpu右下脚的电容上即可(尾插向下). E518只须将尾插1,2脚连接到1,2脚上面的电阻上即可.还有一些我就不一一说明了,只要在主板上找到一个2,8伏的电压连接到尾插的1,2脚就可以了
●   AD芯片组合常见故障AD芯片组合CPU型号6522、音频6521,如果按开机键可开机,松手短电--去掉备用电池OK。小电流不开机、低电告警、无信号、无网络都是音频引起,音频不赖高温要小心吹。
●   PMB芯片组合电源 PMB 6810、CPU为PMB6850:加点正负极短路,为功放坏具多,电源CPU极少;加电未按开机键无电流反应,应为电池触片未接触好或电源芯片坏(注:此类芯片组合有一共同点,就是加电既有0MA-20MA-40MA-0MA正常的自检复位电流反应;加电未按开机键电流停在10MA-20MA不动,一般为CPU虚焊或坏;加电未按开机键电流停在40MA左右,一般为资料不正常、字库与霍尔元件坏;加电未按开机键100MA左右,一般为和弦音乐芯片坏;加电未按开机键既有200MA-600MA左右的电流,一般为电源、CPU坏或小元件有短路的地方;加电有正常的0MA-20MA-40MA-0MA的“自检复位电流”,按开机键无反应,一般为电源旁边的电阻脱焊或变值,再者就是开关机控制三极管坏;开机定屏,一般为软件故障或和弦音乐芯片、供电管IC坏,部分开机定屏的故障排线坏也会引起;开机功能都正常,就是待机电流偏大,一般为CPU局部坏造成;开机接着关机,一般为电源芯片坏,32、768K电路不正常!;开机按键经常死机,一般除了BCA芯片虚焊就是软件故障。提示:此类芯片组合有一共同点,就是拆机用48写字库,会出现以下问题,有的是用联通卡一切正常,移动卡可以上网但打不出去的情况,提示“暂时无法接通”,有些移动卡正常,联通卡不能用,还有串号乱码的情况,可能是厂家对字库加密造成的,解决方法换字库,CPU。
●   MT系列解锁必杀MT系列一般写软件都比较好写,只要有数据线,一般都可以搞定的,其实MT系列的软件一般都不容易坏, 坏的都是马片部分,可以先将字库资料读出保存,再格式化手机的马片就可以了,一般马片都是在字库的某 一段字节,只要把它格式化<也就是说全部清为F>,在开机<格式化后开机要多等一会儿>CPU自动写入参数给 字库的马片部分,这时就可以开机啦,而且完全正常.  这是字库的格式化地址段,8M地址段:0X00F00000-0X00100000,  16M地址段:0X00E50000-0X001A0000
MT系列MP4.MP3手机经典问题
●   发射关机先换功放,不成的就要搞 天线匹配电路 ;
●   电量低而后关机找到电压检测的排电阻加焊或换 ;
●   不开机一开机屏闪,不是软件,把MP3存储器换了;
●   死机MT MP3系列死机一般都是MP3储存IC坏  ;
●   开机定屏 拆了MP3芯片;
●   插卡开机搜网就关机  一般换功放后 还是不行的话加焊下CPU
●   MT系例没信号另类维修,拆滤波器拿电容跨接还是无信号再重装CPU还是不行,是正常用的情况下没有信号的,写软件,字库虚焊也会引起没信号。
●   听筒无声改耳机,查耳机电压有无1.2V,短接耳机2.4脚。从耳机3脚飞线到听筒;
●   MP3手机无声音是振铃放大器虚焊,由于长时间的听歌,放大器发热造成虚焊.放大器是个很小玻璃片子加焊的时候要注意,要把IC的方向记住,取下然后把胶去掉再焊上 ;
●   低电故障是CPU电池电量检测脚没有得到电池电量数据,而它们之间大多是由一排阻相连,排阻变质或假焊原因最多,CPU坏,板断线也有。6205的电量捡测脚为D6,A6(充电电量捡测),6217,6218,6219的电量捡测脚都是D6,C6(充电电量捡测 )。
●   待机自动充电的维修MT6305的电源,MT6205或MT6218等的CPU这类组合,经常碰到自动充电,表现为自动的"充电器已连接"和"充电器已移除",查一下充电管,如不行的话,电源的可能性不大,基本上是CPU脱焊;
●   开机出出现几行英文且不断重起MP3的储存IC问题;
●   充电器已连接加焊CPU ;
●   屏灯不断闪加焊CPU
●   测试指令*#3646633#      *#66*#
MT系列MP3手机不开机全攻略
MT系列测试指令:*#66*#
MP3手机大都采用以下组合:CPU为MT系带MP3功能的6218B、电源为MT6305、MP3 IC则不同的手机各有不同,有些采用三星公司的K9K1G0800M(TSOP封装)、有些则采用K9K1208U00(BGA封装)、射频IC为MT6129。MT芯片组合不开机的维修思路不外乎:电源电路、复位信号、时钟电路、磁控电路、软件、逻辑电路及查断线。
一、    MT6305电源输入电路:从电池触片正极直接送至电源IC的MT6305的4#7#19#26#47#,在中途并未有什么其它电路,故在维修中输入电路如果出故障多为电源IC虚焊或坏。
二、    开机线及开机请求线:1、直接从电源IC 32#产生一约3.6V的送到开机键外圈(开机键内圈接地)。当按下开机键时,电源IC的32#变为低电平而触发电源IC工作,产生电压输出。若开机线坏,则按开机线无任何电流反应。 检修:加电后,测量开机键内圈是否有约3.6V,若无,则为电源IC的32#虚焊或坏了。2、开机请求线:从CPU G17#经请求二极管送至电源开机脚32#,再与开机线一道通到开机键。请求线坏也会引起不开机,但有电流反应--其电流与软件故障电流一样。
三、    MT6305电源输出线检修(即查电源IC是否正常):按开机键后,电源IC输出各路供电。
电源18#(VMEM)=2.8V,供字库。
电源20#(VDD)=2.8V,供逻辑电路。
电源22#(VRTC)=1.5V,供实时钟电路。
电源25#(VTCXO)=2.8V,供13M晶体4#。
电源27#(AVDD)=2.8V,供逻辑电路。
电源30#(VREF)=1.3V,参考电压。
电源48#(VCORE)=1.8V,供CPU。
检修:按下开机键后测量上图各路电压,若有任意一路不正常,则必为电源IC虚焊或坏。重植或更换电源IC。复位电路:电源IC 24#产生一2。8V的复位信号直达CPU的U1#。
检修:测电源24#是否有2.8V电压输出,若无,则为电源IC虚焊或坏。
四、    时钟电路:时钟电路包括26M电路和32.768K电路。
26M电路:
1) 26M供电:电源IC 32#产生的VTCXO=2.8V直接送至26M晶体的4#。 供电的检修:按开机键后,测量26M晶体的4#是否有约2.4V,若无,则为射频IC 24#虚焊或坏。
2) 输出:26M晶体的4#获得供电后,从3#输出26M,经一电容再经一电阻然后送到射频IC U101 29#,在射频IC内部进行放大后,从射频IC 31#输出26M,再经一电容,最后送到CPU A2#。输出的检修(用频率计可示波器均可):①测26M晶体4#是否有26M,若无,则为晶体坏掉,更换即可。②测射频IC 29#是否有26M,若无,则为电容或电阻虚焊。③测射频IC 31#是否有26M,若无,则为射频IC虚焊或坏。④检查射频IC下面那个电容是否虚焊。⑤若有必要,还可以拆下CPU,测其A2#看看26M是否送到位。
32.768K电路: 32.768电路坏会引起不开机且电流为软件电流。 检修:若想判断32.768电路好坏,可用示波器在32.768K晶体两端测量,若无波形,则为32.768K电路坏。
五、    逻辑电路:CPU型号为MT6218BT,字库为SPANSION公司的71JL064H80,MP3 IC为三星的K9K1G0800M
1、 查字库:字库问题分为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
1) 软件故障:用免拆机重写,现在市面已有该软件出售,此软件不但可以写资料,还可以备份,非常好用。
2) 硬件故障:若免写软件不联机,取下字库用48重写正确的资料再装上即可。若装上不开机则必须取下字库,测量字库焊盘上地址线、数据线及控制线的对地阻值,若对地阻值不正常则为CPU虚焊或坏,可能是断线。
2、 查MP3 IC:MP3 IC虚焊或坏也会引起不开机,补焊或更换即可。
3、 查CPU:
1) 若在前面查字库对地阻值不正常,则说明CPU虚焊或坏,重植或更换即可。

网友:
过时很久了

网友:
最近一直在研究电脑。下步打算是手机。

网友(2014-06-17):
向老前辈学习

网友:
我去,牛人 啊

网友:
LZ经验很丰富啊   学习了

网友:
大家好 ,想向大家学习一下, 我的4S进水了 ,在加上以前也修过几次, 所以想把主板换了。打算从淘宝买原装有ID锁的主板,把我自己主板上的IC换上去,这个方法可行不?是需要换全部IC,还是只换其中某几个IC就可以,望看到一定回复,谢谢!如果可行,换好后,又该怎么做,是用自己的ID刷机吗?

网友:
受益良多,非常感謝。

网友:
学无止境,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国产机无液晶灯快速解决很多机子换了排线也没灯光,问题可能出现在升压电路或者主板上,但查起来比较复 ...

我也在学习中。。。好东西

网友(2017-12-19):
这么好的文章,一定得收藏了,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路过、留着收藏先、以后慢慢看凑足字数

网友:
太牛了,这个要保留呢.问一下哦 小米NOTO3插卡有时候能有信号 但过一会就直接无服务。一直是无服务,换过卡了。没用

网友:
路 过 看 看 学 习 下

网友:
LZ经验很丰富啊 感谢楼主分享好东西

网友:
最艰难的修不了什么主板,但是坚持学习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 争取加入维修行业

网友(2018-03-12):
牛逼牛逼 大佬大佬 膜拜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