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AT6 偶不触发,偶断电

楼主(2014-05-17):
一台HPDV6000的笔记本,可以开机,偶尔不可以,电流0.01可以开,0.00不可以开,开了之后不定时掉电,0.00的时候量ACIN没有电压,0.01都正常,换了8724E换了ACIN上的元件,仍是老样子,用电池不会出现这两种情况,有时电池充不了电,这是隔离电路的问题吧?会是隔离电路那的问题?

网友A:
ACIN没有电压,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接口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看看 3 5 V芯片 是不是有问题了 给他滤波的电容是不是 坏了

网友:
隔离电路是否虚焊!

网友B:
请问ACIN是什么电压啊  谢谢了  我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CIN是什么电压啊  谢谢了  我小白

电源检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没有电压,应该是保护了!

那怎么查?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晒晒。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晒晒。

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