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ES3G_ 无复位修复

楼主(2014-05-17):
先通电开 查了内存,桥,CPU都有供电。测试卡的复位灯常亮,复位电压只有.56V,正常是3.3V,  打开图看下复位的发出    VRMGD有3.3V到南桥的 ,南桥发出的复位才.56,   这个信号-PFMRST连到网卡和IO 心想会不会是网卡拉低了呢,把网卡拆了还是.56V ,再换个IO  开机  亮了  OK

网友A:
好贴赞一个。  楼主可以拆除R180电阻来判断是哪里拉低平台复位

补充内容 (2014-5-18 17:48):
谢谢指教  你可能误会了 我是说断开R180电阻 静态打南桥那边的阻值。

断开R180后那南桥发出来的平台复位就没有负载了,还怎么判断是谁来拉低?

网友B:
其实不用那样!把那一角翘起,加电!再焊接就会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贴赞一个。  楼主可以拆除R180电阻来判断是哪里拉低平台复位

这板上没标有电阻的符号  难找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上没标有电阻的符号  难找那个电阻

找不到电阻 可以挑IO引脚的,这样就省很多时间

网友:
要我是  我直接先换 南桥 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那样!把那一角翘起,加电!再焊接就会好的

虚焊和芯片拉低电压你分不清?

网友:
好帖,顶起。现在主板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如何挑IO脚???有什么方法,请大神们传授!

网友:
对了,无复位不是IO就是南桥惹的祸

网友:
无复位不是IO就是南桥惹的祸???????这是经验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p5g41t-m lx3复位被拉低,没图,没经验!不好跑线路呀!!

网友E:
我想问下大神们,所谓跑线是不是就是一笔接一头,另外一支笔到处戳找相通的点?

网友:
跑电路你也可以这样,一支表笔接测试点的一端,令一支表笔可以接一把铁刷子,在板子上刷吧,这样更容易找到,这是修华硕板子留下来的经验,试试吧,很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大神们,所谓跑线是不是就是一笔接一头,另外一支笔到处戳找相通的点?

是的,但是不是到处戳而是跟着线戳

网友:
有节操,挺好的,分析的有道理,学习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虚焊和芯片拉低电压你分不清?

分不清就不用干了!  我每次都是这样   烧一下就好!而且没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不清就不用干了!  我每次都是这样   烧一下就好!而且没有返修的

楼主是芯片损坏把电压拉低了,加焊下能好?

网友B:
那是芯片不良   不是损坏!烧一下再加焊能用的住!还剩成本

网友(2014-06-20):
引用 网友B:
那是芯片不良   不是损坏!烧一下再加焊能用的住!还剩成本

哥们 说的有点深 能详细点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