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神舟 A460P-i7-D2

楼主(2014-05-17):
神舟 A460P-i7-D2开机屏幕能亮,但是不显示神舟LOGO,只有屏幕左上角有一白色横杠,按F2也进不了BIOS,但是大小写键可以切换,外接也没显示, 现在BIOS刷了,CPU也换了,还是一样,望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看着好像进系统啦但是系统没有加载完毕加载中,换个启动盘试试,或者重新刷bios。

启动盘

网友:
裸板也一样吗,主要查南桥

网友:
进PE修复下系统引导试试

网友:
白屏。。重做显卡试试

网友A:
硬盘 换 硬盘哇了

网友:
外接的话要按FN加切换键,外接才会显示

网友:
好像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怎么觉得背光怪怪的,屏是好的吗?

网友:
屏是好的吗?排除屏了就看看硬盘了

网友:
去硬盘,进PE试一下!

网友:
先测试下屏 如果正常 再看下主板连屏的接口上的数据对地阻值是否相同 还有看看EDID波形正常不 如果还是正常 干南桥

网友:
那根杠杠在闪没有,如果没有,那应该是显卡。

网友B:
人家LOGO都还没有出来,你们就说到系统上去了。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 换 硬盘哇了

人家都说外接没显示了,看清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LOGO都还没有出来,你们就说到系统上去了。汗

这不见得,有些机子就这样的,没LOGO,是硬盘坏的,不过这个居然外接都不显

网友:
本人觉得还是BIOS得问题多点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修的就多了,这个板是带USB3.0芯片的拆掉保证好

网友C:
这个板秒杀了好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秒杀了好多的

晕,咋不早点来了,这个机器修的累死我了,显卡,南桥,cpu ,BIOS ,EC芯片 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客户等不及拿走了,这个会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咋不早点来了,这个机器修的累死我了,显卡,南桥,cpu ,BIOS ,EC芯片 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客户 ...

会挡机的,芯片是VL801,很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