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VM 主板,放电可以开机,BIOS保存后跑F2

楼主(2014-05-17):
华硕M2A-VM 主板,放电可以开机,BIOS保存后跑F2, 测试U,内存,各电压正常;
再放电仍会好,但是只要进BIOS按保存后,不良现象仍停F2,请同门帮忙指点,谢谢。

同时发现ICS时钟烫手;

网友:
见过这种问题,但没有搞定!

网友:
cpu 供电不稳 加焊CPU IC

网友:
你查电容了吗

网友:
不解,等楼下高手发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