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了一个ads#波形,求指导

楼主(2014-05-17):
示波器:ads1102cal+
能亮机主板:daosw1
示波器设置:CH1=500mV,M 50nm,触发电压640mV,,边沿,下降沿,单次。
cpu座H1位置是ads#,飞线出来。
多次测出都是
怎么和以前各位大师的差距甚大啊
新手求帮助!求解惑,求喷!

网友:
帮顶 .............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A:
不同芯片组的能一样吗?和大师的设置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芯片组的能一样吗?和大师的设置一样吗?

设置是一样的,  芯片组相同不相同就不知道了!  您的意思是说不同芯片组ads#的波形有差异是正常的了?

网友B:
泰克测出来的跟第二张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泰克测出来的跟第二张差不多。

月饼老师,那您说我发的这张算不算正常呢?  如果不正常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网友C:
用什么示波器测的???

网友:
找个好板对比下吧。如果也这样,就算正常了。示波器的采样不同吧。

网友D:
先找一块好的主板抓波。再找一块坏的爪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波感觉不正常!

网友:
CPU的H1是哪一点,能截个点位图看看嘛

网友:
ads#波形是两个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找一块好的主板抓波。再找一块坏的爪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用好的电脑测的

网友:
我和楼主用的一样型号,表示测出来是第二张

网友:
第二个是正确的 ADS#..

网友:
你的 图没有截取完全, 看看你设置的 都对吗?  还有你的线插到,cpu座子里,别太长,接地要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示波器测的???

安泰信 ADS1102CAL+

网友:
那对啊。你没设置好

网友C:
安泰信能抓到ADS#不容易呀!楼主人品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泰信能抓到ADS#不容易呀!楼主人品太好了!

但问题是测出来和别人的样子不一样啊! 我都迷糊了

网友E:
我来支持你的贴了,哇塞你还会示波器,我好想学示波器啊。你能教教我吗

网友:
有地方设置不一样。

网友:
第二张算合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来支持你的贴了,哇塞你还会示波器,我好想学示波器啊。你能教教我吗

自己瞎摆弄的

网友:
这张主板本来就是正常可以使用的,但是始终测出来就是第一张图。其它主板我测出来的ads信号也和第二章一样。 就是没搞明白到底是不是有的主板ads有特殊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