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CPU供电全板无供电输出,拔掉就有

楼主(2014-05-17):
最近遇到两块奇葩的板子,一块是富士康A78AX,还有一块是什么不记得了,故障都是相同的,插上CPU供电,可以触发,但是全板没电压输出,拔掉CPU供电就有,求问各位大神,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和我那块富士康一样的故障

网友:
听你这么说怎么那么像CPU供电短路啊,但是如果短路了是触发不了的啊。

网友:
是否是CPU拉低呢??

网友:
上假负载有没有电压 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没明白,无供电输出怎么触发?不插CPU供电不能触发?不触发时全板有供电?

网友:
换个CPU试试,,如果换U还没供电,上U开机在测CPU供电IC的条件,缺哪修哪

网友:
我也觉得很奇怪,不上CPU怎么会全板有供电呢!只上CPU供电部分应该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