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改高压后还是保护,求思路

楼主(2014-05-17):
明基老显示器,断开高压部分,外接高压条,外接灯管还是一闪就灭。不接高压条通电输出电压正常,绿灯常亮后转橙色灯,高压条和两组灯管都是测试用的,好的。求思路?

网友:
不用试了,灯管没事的话看看c5706,还没事的话用放大镜看看高压包的脚虚焊了没有。最低级的是滤波电容,拿不准并联一个试试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5

网友:
高压条不好,又成本贵,直接修修C5706吧,用C5707 代换,这个可是明基的老通病了,找不到三极管,查查参数,在主板拆个也要换上

网友:
灭了以后怎么不量一下电源有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A:
C5706 这个 老机器很容易坏 的

网友:
可能是C5706

网友:
明基的液晶出问题的多,我有几个都是坏的,

网友:
老明基的电路板相对好修,

网友:
查稳压电路部分

网友:
楼主,开机后绿灯转橙色就已经说明了主板的接入信号电路没工作,所以亮一下就灭是正常的,这样就是改高压也没用,你还是先把主板这么修好或换好再说吧

网友:
明基的? 你还是量一下电压吧 好像高压供电的电压能到30多V呢  肯定高压条保护啊

网友(点评):
空载15.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706 这个 老机器很容易坏 的

都改高压了  跟C5706 没关系了    估计是 16V 电压 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那你 用好的高压条 好的灯管 也不行?那你量一下ON/OFF 有没有电压

网友:
C5707这个家伙最容易坏了